dsp能满足这些吗

楼主(2016-06-04):
需要对一系列的信号进行编码,存储。当然信号已经被转换成数字信号了。信号为脉冲信号,每得到一个脉冲,就存储这个脉冲对应的一个编码。

网友A:
感觉可以吧

楼主:
用什么控制比较好,主要是要快速存储。

网友B:
脉冲几个

楼主:
脉冲大概每秒200个左右。
dsp能满足怎么快的速度吗?其他的还可以用什么?

网友C:
dsp5000系列就可以满足的  实在不行   6000的绝对没问题

网友D:
这个很容易实现,在DSP2812中可以设置GPIO的、,使之接受PWM信号。

楼主:
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E:
用多个核的DSP

网友B:
建议使用FPGA,并行处理的速度还可以吧。

网友F:
你的处理速度多快的?

楼主:
解决了,多谢大家啊

网友G:
可以设计这样的程序

网友G:
只要你的处理器跟上就能处理

网友H:
建议使用6000

网友I:
这个得益于存储介质的强大的处理性能的。

网友J:
脉冲信号只是一个激励源 的,每一个脉冲信号的就激发一次编码行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