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89c51单片机中的问题

楼主(2016-06-04):
#include<reg52.h>
unsigned int a;
void main ()
{
        while(1)
        {
                a=50000;
                P1=0;
                while(a--);
                a=50000;
                P1=1;
                while(a--);
        }
}          //为什么只有第一个led灯闪烁,其余的led等为什么是全亮而不闪烁?

网友A:
               a=50000;
                P1=0;
                while(a--);
                a=50000;
                P1=0xff;
                while(a--);

网友B:
当初俺也使用51。

楼主:
引用 网友A:
a=50000;
                P1=0;
                while(a--);

我想请问当P1=1时不是显示为高点频吗?为什么这样写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请问当P1=1时不是显示为高点频吗?为什么这样写不行?

P1 = 1,只置位了P10,P11~P17为低电平.
写成P1 = 0xff;就全部为高电平,
具体自己去理解.

楼主: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
void main()
{
        while(1)
        {
        P1=0xaa;
        delay(500);
        P1=0x05;
        delay(500);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100;x>0;x--)
                for(y=z;y>0;y--);
}   //非常感谢哦,请问你能告诉我这个是为什么吗?

楼主:
我刚学,什么都不会!

网友C:
是不是你的电路接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你的电路接线问题

不是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D:
你把延时程序里的两个for函数换一下位置试试,你这样写每次执行y=z,会死循环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想请问当P1=1时不是显示为高点频吗?为什么这样写不行?

P1=1这样的写法是不规范的,应该写成P1=0x01,也就是二进制0000 0001B。只有P1.0为高电平。而0xff是1111 1111B,表示P1口全部为1。

网友F(2016-07-26):
I/o口的用法不对啊,P1=0x00是全亮,0xff是全灭

网友G:
单片机IO口幅值是按位幅值的  一共8位,一般用十六进制表示
学单片机 你可以看看51的寄存器 和 头文件里面的宏定义  好多东西就明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I/o口的用法不对啊,P1=0x00是全亮,0xff是全灭

这个得看电路了 有的是低电平灭 有的的高电平灭

网友H:
基础!基础!基础!重要的话要说三遍。

楼主:
看来你和我是同一水平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