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单片机的内部ROM空间是不是可以满足要求呢

楼主(2016-06-04):
我在写程序时,当定义变量较多时,编译经常会提示单片机内部ROM不够,中颖单片机的内部ROM空间是不是可以满足要求呢,是不是还是需要扩展

网友A:
需要看是什么型号的单片机

网友B:
恩,各个单片机的内部ROM都不一样,提示空间不够,还可以从软件上解决一下,不如说写程序时,多用共同体定义变量,就比较节省ROM

网友C:
软件上编程要尽量优化程序,硬件上,也可以扩展外部ROM

网友D:
中颖的MCU是不支持外扩存储器的

网友E:
LZ提出的问题是变量增多后,提示ROM不够?
变量增多,也就是RAM需要比较多,这个应该不会直接导致你的ROM不够啊?

网友D:
是啊,如果你的RAM定义的位置不一样,是会导致ROM代码大小有稍微的差别的。

楼主:
能举个例子吗?

网友D:
如4bit的bank0和非bank0寄存器立即数操作

网友E:
再如8bit芯片的data区和xdata区的变量操作等。

网友F: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
CC1110编程的时候。最后在编译器内改动了XDATA的大小 解决了。

楼主:
犯了一个小错,已经解决,多谢楼上几位~~~

网友G:
LZ的遇到的问题我在上一家公司遇到过,一般是这样处理的,首先看是内部还是外部,可以互相协调下,另外变量定义如标志可以定义为BIT类型,然后实在没办法可以找找肯定有没有使用的变量,直接删除掉,目前程序都是模块化的,都是借用,上一个工程师定义的一些变量你不一样使用到了,希望能帮到LZ

网友H:
硬件上最好不要外部扩展ROM了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硬件上最好不要外部扩展ROM了吧

中颖的MCU是不支持外扩存储器的

网友J:
只需要在编译程序过程中,加入《中颖FLASH、类EEPROM 专用读写库》----FLASH-SH88F51.LIB,其他什么事都不用干!在编译过程中实现自动插入,无缝嵌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