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LK SMCLK输出问题

楼主(2016-06-04):
AC, SMC, se, dc, RS

我的源代码如下,问题是P1.0和P1.4输出脉冲频率都一样只有0.87Hz,而且相位相差180度,请问高手是怎么回事,谢谢了:

#include "io430.h"
#include "io430G2231.h"

int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DCOCTL = DCO0 + DCO1; //+ DCO2; //设置DCO=7
BCSCTL1 &= ~(RSEL0 + RSEL1 + RSEL2 + RSEL3); //设置RSEL=0,DCO设置为120KHz
BCSCTL1 &= ~ XTS; //设置LFXT1进入低频模式(VLO使用前提条件)
BCSCTL1 |= XT2OFF; //关闭XT2
BCSCTL2 &= ~(SELM0 + SELM1); //设置 MCLK来源于DCO
BCSCTL2 &= ~ SELS; //设置SMCLK来源于DCO
BCSCTL2 |= DIVS0 + DIVS1; //设置SMCLK 8分频
BCSCTL3 |= LFXT1S1; //使用 VLO
BCSCTL3 &= ~ LFXT1S0;
P1DIR |= P0 + P4; //设置P1.0 1.4为输出
P1SEL |= P0 + P4; //设置P1.0输出ACLK,P1.4输出SMCLK

while(1) //无限次while循环
{
}

}

网友A:
楼主的while函数中啥也没有,不知道楼主怎么测量出的0.87Hz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的P0和P4是怎么定义的,一般msp430中都是用BIT0、BIT4

楼主:
我是用示波器测出来的,BIT0 BIT4试过了,还是不行

楼主:
io430G2231.h里面有定义
  P0              = 0x0001,
  P1              = 0x0002,
  P2              = 0x0004,
  P3              = 0x0008,
  P4              = 0x0010,
  P5              = 0x0020,
  P6              = 0x0040,
  P7              = 0x0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