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器

楼主(2016-06-04):
最近在做一个电机控制器,其中的单片机用的是台湾笙泉单片机MPC82E54型号的,在测试阶段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对单片机一直设置某一个值的占空比让电机以某个稳定的转速转动,当我在距其不远处放一个大电流接触器,按一定频率让接触器不停关开操作,此时在接触器开启和关断时候单片机的PWM口明显会收到干扰

楼主:
就是PWM占空比会不受控制跳变,电机上表现会突然慢下来,又突然变快。

网友A:
是程序复位吗?

楼主:
好像不是

网友B:
这么确定?

楼主:
因为如果是看门狗复位,看门狗寄存器会有一个复位标志位会置1,我测试该位好像没有置1。

网友C:
加隔离了吗?

网友D:
受电机干扰程序跑飞了,最好用独立电源I/O口光耦隔离

网友E:
对于电机控制回路,我觉得最好加光耦隔离比较好

网友F:
用示波器好好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哦,我再看看,多谢大家

网友G:
您好,我这边是笙泉代理,您可以加我QQ2432774552 ,我们这边有专业工程师帮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