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拔掉JTAG或者复位系统之后,显示键盘、定时中断仍然正常,只有AD不工作

楼主(2016-06-04):
调试AD时发现,用JTAG下载完程序后,系统正常,显示、键盘、AD、定时中断等等都没问题,拔掉JTAG或者复位系统之后,显示键盘、定时中断仍然正常,只有AD不工作

网友A:
怎么不工作了?

楼主:
显示出来的AD值是零

网友B:
首先硬件方面,你的连线是否正确?采集电压是否符合范围?

楼主:
检查了,应该不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C:
你试试采用外部参考电压3.3V,内部参考电压2.5V

楼主:
sbit 的s 原来是special的意思

网友D:
那软件方面你的AD采集通道和采集转换时间是否设置正确?

网友E:
采集结果寄存器有没有可能被冲掉?
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C:
jtag几个口是不是有用作其他的一些作用导致AD不正常?

网友F:
是不是其它中断影响了A/D采样,你采A/D用的是查询方式还是中断的方式呢

网友G:
选择A/D芯片之后看数据手册
都有转换时间
按他给的就行

楼主:
嗯,知道了,多谢啊~~

网友H:
具体的情况是怎样,是中断还是查询方式?是不是jtag端口的冲突造成的,因为jtag的复用功能没有改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