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模仿RA8875/RA8876做个图形LCD控制器,STM32跑emWin接VGA显示器测试OK

楼主(2016-06-04):
   看到STM32+RA8875+emWin做人机界面这么流行,于是也用FPGA模仿RA8875做了个图形LCD控制器。图形LCD控制器的系统主构架是:FPGA+DDR2+Nand-FlashFPGA里面还跑了个8051,因为要做指令缓冲、FAT32文件系统、Nand-Flash驱动程序,这三样东西没有C语言单靠FPGA基本是没法实现的,其实这也是图形LCD控制器和RA8875/RA8876最大不同的地方,可以说在某些方面是RA8875/RA8876的升级版!还是先上图:

   LCD控制器的Nand-Flash可以储存字库和图片,支持FAT32文件系统管理,通过N-LINK下载线连接电脑USB,就可以和U盘一模一样使用(使用系统自带驱动,写速度是3.2Mbytes/S,读速度是5.6Mbytes/S)

这样用的话其实就是一个SLC颗粒的U盘。。。

这个是用图形LCD控制器做好的GVGA显示卡,可以接大尺寸的VGA显示器,目前最大支持24位色1280*800@60Hz分辨率:

  两个2.54简牛插座一个是SPI接口的,另一个是Intel 8080接口的,VGA插座旁边那个是PS/2键盘和鼠标接口,因为市面上大部分USB鼠标和键盘都兼容PS/2,所以就做成了USB插座;再过去那个42.54排针是触摸屏插座,可以接15寸以上的4线电阻触摸屏都没问题,因为触摸屏程序是经过优化的,误差和跳动非常小!鼠标、键盘、触摸屏的触发事件是通过指令回传给CPU,鼠标的光标是由图形LCD控制器内部产生的。
  对于具备2D图形加速和指令缓冲功能的LCD控制器来说,其实用SPI接口发送指令显示图形、文字、图片就足够了,没必要用Intel 8080总线,麻烦而且显示速度基本一样。
目前具备的功能和特征:
1) 基于emWin应用,可实现组态、拖放式人机用户界面设计。
2) 硬件2D图形加速协处理器,以硬件DMA的方式显示BMP图片、文字、矩形、圆形、直线、点、区域填充、区域拷贝、显存拷贝等等
3) Nand-Flash作为字库和图片的储存器(结合N-LINK下载线U盘一模一样使用)
4) 双显存自动管理设计,避免屏幕更新时出现”拉窗帘”现象。
5) 24位色(RGB888)显示,带VGA时序输出。
6) 基于FAT/FAT32文件系统管理字库和图片,支持多级文件夹(子目录)
7) 可自行制作BIN字库,支持多种字库工具生成的字库。
8) 字库显示编码格式支持ASCIIGB2312GBKBIG5UNICODE(等宽/非等宽),并且支持文字剪切显示。
9) 支持16bbp(RGB565)/24bbp(RGB888)BMP格式位图,可实现图片裁剪、透明显示。
10) 支持SPI(串行) 或者Intel 8080(并行)通信接口。
11) 支持4线电阻触摸屏、PS/2鼠标、PS/2键盘、4×6矩阵键盘、RTC时钟显示、背光亮度调节、文本光标、蜂鸣器。
  注意了,以下功能是没有2D图形加速的:文字放大/缩小、文字旋转、图片放大/缩小、图片旋转、图片半透明显示、图层半透明叠加、图层淡入淡出;因为若要实现这些功能, FPGA成本可能要翻倍!
  因为图形LCD控制器具备图形2D加速功能,而且可储存并显示BIN字库和BMP图片,因此拿它做emWin的显示屏再合适不过了,因为emWin底层驱动已经预留了图形LCD控制器的接口,只要把LCD驱动移植好,显示速度是飞快的,而且不需要担心没有ROM储存字库和图片,还可以用emWinSkinning方式实现位图皮肤,做位图皮肤时可以整幅图片贴图,而不再需要对整幅图片进行切片分解,界面贴图非常方便、快捷!测试的硬件连接图:

以下是800×600分辨率下点亮12寸VGA显示器的效果:

看的出是emWin做的界面吗?

图形LCD控制器还有一个比RA8875/RA8876好的地方就是能实现文字剪切显示:

  不要以为文字剪切显示是个简单的事情,用FPGA逻辑来实现并不那么简单,也许瑞佑觉得这个功能不重要所以没在RA8875/RA8876上实现,但在emWin应用中如果没有文字剪切显示的话就没法做移动窗口了!
做个列表对RA8876SSD1963图形LCD控制器做个比较:

RA8876

图形LCD控制器

SSD1963

  MCU接口

  8080/6800/I2C/SPI

  8080/SPI

  8080/6800

  最大分辨率

  多显存
  1366×768@16.77M

  双显存
  1280×800@16.77M

  单显存
  864×480@16.77M

  显存区

  多显存区,用户随意切换和操作各个显存区;可实现混合透明、画中画等

  双显存区,操作区和显示区自动切换管理

  单显存区

  BTE区块传输引擎

  显存/区域拷贝、光栅操作、混合透明、淡入淡出、画中画等

  显存/区域拷贝

  不支持

  外部ROM

  SPI-Flash

  Nand-Flash

  不支持

  外部ROM访问接口

  不支持

  USB(U盘模式)
  FAT32文件系统管理

  不支持

  字库

  SPI字库芯片
  ASCII/GB2312/BIG5/
  Unicode
  文字90度旋转显示
  通过寄存器控制显示(DMA)

  自己制作BIN字库
  U盘模式写入Nand-Flash
  ASCII/GB2312/BIG5/
  Unicode(等宽/非等宽)
  文字剪切显示
  通过指令控制显示(DMA)

  不支持

  图片

  BMP位图
  单色/TFT相同颜色
  预存外部SPI-Flash
  通过寄存器控制显示(DMA)

  BMP位图
  16/24位色
  U盘模式写入Nand-Flash
  通过指令控制显示(DMA)

  不支持

  2D图形加速协处理器

  画点、线、曲线、椭圆、三角形、矩形、圆角矩形、区域填充
  通过寄存器管理

  画点、线、椭圆、矩形、区域填充
  通过指令管理

  不支持

  指令缓存

  不支持

  支持

  不支持

  PS/2设备

  不支持

  PS/2鼠标、PS/2键盘

  不支持

  矩阵键盘

  5×5矩阵键盘

  4×6矩阵键盘

  不支持

  触摸屏

  4线电阻

  4线电阻(外接控制器IC)

  不支持

  光标

  4个图形光标

  1个文本光标,1个图形光标

  不支持

  PWM

  2路

  1路

  不支持

  RTC实时时钟

  不支持

  支持(外接RTC时钟IC)

  不支持

  待机模式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最后奉献上emWin通过Skinning方式实现位图皮肤的源代码,用emWin的朋友应该很感兴趣:
demo_emwin_skinPRJ_V530noOS_CodeBlocks_v116.part001.rar (1 MB)
demo_emwin_skinPRJ_V530noOS_CodeBlocks_v116.part002.rar (1 MB)
demo_emwin_skinPRJ_V530noOS_CodeBlocks_v116.part003.rar (1 MB)
demo_emwin_skinPRJ_V530noOS_CodeBlocks_v116.part004.rar (1 MB)
demo_emwin_skinPRJ_V530noOS_CodeBlocks_v116.part005.rar (137.09 KB)

image009.jpg (357.23 KB )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2020-12-14):
RA8876有子母画面PIP功能,做移动窗口更方便,可任意切SDRAM里的区域出来显示; RA8876内部集成很多图层和图片的处理功能,是硬件实现的,处理速度快且稳定,对RA8876熟的都不会用emWin,且完成的效果会比emWin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