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 Keil C 调试 Cypress BLE 及Cortex-M0?

楼主(2016-06-04):
已经习惯使用 Keil 编辑, Cypress 无法支持 Keil C 吗?

网友A:
iar,keil都不能开发的!

网友A:
只能用原厂的软件开发蓝牙

网友B:
楼上的哥们,别瞎说好吗,MDK和IAR都可以开发,只是要用新的组件的话,还是要到PSOC Creator里更新了再转成MDK或者IAR的工具,具体怎么转看PSOC Creator操作手册

网友C:
先在creator把需要用的组件及模拟、时钟等资源配置编译好,把工程导出到IAR或者KEil中,具体的导出步骤参考: Creator -> help->PSoC Creator Help -> Exporting a design to 3rd party.

楼主:
谢谢说明,是否有详细操作及范例~

网友D:
还是离不开Creator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