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1212LS-1WR2这款电源输出端加多大值得磁珠

楼主(2016-06-04):
B1212LS-1WR2这个电源输出端想加两颗磁珠,不知道取多大阻值得磁珠合适。请教大侠们

网友A:
楼主为什么要加磁珠呢

网友A:
可以弄个滤波电路

网友B:
磁珠的选取不能只是考虑阻值,需要综合考虑应用环境、滤波效果、周围电路等因素。

网友C:
磁珠不是消除噪声的吗

网友C:
还是使用滤波电路靠谱。

网友D:
怎么不适用滤波电路呢

网友D:
B0505有类似的电路可以用

网友E:
在接地的时候加上磁珠

网友F:
为什么要加磁珠呢

网友F:
怎么不设计一个滤波电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