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作用

楼主(2016-06-04):
各位,我想问下,就是上面这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呢?在什么情况下需要这样设计?谢谢!

网友A:
电路图里写的是Clamp,钳位。不清楚这个电路做啥用的,建议楼主多些说明

网友B:
感觉上面的应该是个稳压二极管用来钳位的

网友C:
钳在 VCC+0.7 和-0.7之间 保护端口

网友D:
下面应该是稳压二极管

网友E:
保护作用

网友F:
这两个二极管叫做“钳位二极管”,用于将高于VCC+二极管结压降的正电压和低于GND-二极管结压降的负电压旁路到VCC或GND回路中,以此来限制被钳位回路的电压不会超过前述二电压,这样就实现了对后级电路的保护。注意,钳位的作用是有限的,只能借助电源调整器和滤波电容吸收有限的能量,一旦输入能量过高,并接在电源、地回路间的负载都会完蛋,或者将钳位二极管烧毁进而烧毁后级电路。

网友G(2016-07-15):
钳位,要加限流电阻来增强钳位的能力

网友H:
没注意这样的用法,学习了

楼主(2016-10-30):
谢谢,长知识了!

网友I(2016-12-04):
引用 网友F:
这两个二极管叫做“钳位二极管”,用于将高于VCC+二极管结压降的正电压和低于GND-二极管结压降的负电压旁路 ...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