盆栽助手制作之——ESP8266固件烧录

楼主(2016-06-04):
本部分为盆栽助手制作过程中第1部分:“ESP8266固件烧录过程”的详细介绍:1、准备工作:
1)ESP8266-12F(Flash为4Mbit的型号应该都可以)
2)USB转串口+3.3v电源(手里有Nucleo的话可以只接用Nucleo,记得把JP6跳线帽拔掉)
3)ESP8266固件烧写工具:FLASH_DOWNLOAD_TOOLS_v2.4
4)串口调试助手(用机智云专用调试助手更好)
2、接线
左边为ESP8266引脚,右边为Nucleo对应管脚
TXD->RX; RXD->TX; GPIO_0->GND; VCC->3.3V; GND->GND;

实物连接图:

3、固件烧录
固件包:来自坛友分享,亲测可用
启动固件烧录工具,然后按下表配置:

esp8266的VCC引脚断开一下,然后点击上图start即可开始烧录
4、测试
烧录完成后,断开GPIO_0引脚与GND的连线,然后重启模块,打开串口助手,参数按下图设置

看到图中以2HZ频率输出图中数据时证明烧录成功了,
此时也可以使用机智云专用串口助手进行软件调试等操作。

以上为盆栽助手制作的第一步,OK.

网友A:
期待,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到

还没有送吗……前天就到海淀区农科院了

还没呢,估计下午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没有送吗……前天就到海淀区农科院了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期待,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到

虾米意思,这是送给喇叭的小礼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虾米意思,这是送给喇叭的小礼物吗!

是的,小礼物……

网友D(2016-07-09):
请问楼主我为什么会fail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我为什么会fail呢

兄弟 你这么问问题,神仙也不知道为什么fail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