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信号分析求助

楼主(2016-06-04):
SPI总线的从器件,电源是5V,MISO(该器件输出到主控的信号线),后端接隔离器(电压变化),输出波形总是异常,求分析,该如何处理,感谢!
1、MISO信号线上串接一个51欧姆电阻,上拉电阻是1M,波形如下:

2、MISO信号线上串接一个0欧姆电阻,上拉电阻是1M,波形如下:
3、MISO信号线上串接一个0欧姆电阻,无上拉电阻,波形如下:

楼主:
求指点!芯片是一颗AD,主控是lpc1114,主控端是io模拟spi,确认时序ok(spi控制io、初始化都ok,ad集成了其他一些功能),找不到方向了

楼主:
io只是输出,通过led确认正常,io在初始化后才能使用

楼主:
图片是ad回来的数据

网友A:
上拉电阻为何选1M的?

楼主:
看了参考设计,只要不太小就可以吧?

网友B:
上拉电阻加还是不加,1M还是4.7K,都无所谓。

怀疑至少有一端的端口状态不对,
主机端很可能处于输出状态或者模拟状态,
或者从机端仍然处于三态(比如:没有收到命令)。

把MISO这根线断开,示波器测量从机端,应当有很漂亮的数字波形。
很容易找到问题。

楼主:
感谢!明天看看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明天看看去

电路有没问题?

楼主:
电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是原有电路的基础上更换了几个器件、减少了一部分功能
与SPI相关的是把SPI器件的中断信号经光耦(PS2801C-4)在到主控,除此没有变化

网友C:
隔离器是OD输出,芯片内部没上拉。搞个1M的上拉有问题的。
速度快时,电平跟不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