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定时器的输出比较功能如何理解

楼主(2016-06-04):
STM32定时器之输出比较功能:按照PDF的描述,输出比较是当计数器的值与比较寄存器的值匹配时,产生事件。其实我不太明白,这个模块有什么用,要实现这样的功能,使用定时器,在定时器中断里面计数,外加一个if语句就能实现所谓的"将计数值与比较值进行匹配"。而输出比较功能,匹配事件发生的时候,可以触发中断,同样的,我编程也可以实现啊,我把中断程序放在if语句里面不就可以了嘛。
就是说,定时器中断进行计数,用if语句判断计数匹配到达没有,并且在if语句里面写程序(这个程序就是输出比较事件发生时,进入中断里面的中断程序)。

按照这样的思想也能实现pdf中描述的功能啊,那为什么st要多弄一个所谓的输出比较呢?请版主和各位朋友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用软件来实现硬件的功能,想法上对的,不过你只考虑事情的一面,比如你这样做的精度能达到硬件实现的吗?如果输出一个高频的PWM,你觉得软件实现的靠谱吗?精度不说了,CPU还干不干其它事?
道理都是相通的,可以软件模拟实现I2C、SPI、UART,但是效率和速度,你认为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软件来实现硬件的功能,想法上对的,不过你只考虑事情的一面,比如你这样做的精度能达到硬件实现的吗?如 ...

也是。你说的对。我对这个输出比较这个功能,始终不太明白在什么场合会用到,你对这个功能的使用有了解吗?有的话,麻烦带我分享一下嘛,谢谢你

网友B:
最常见的一个个应用就是PWM输出,控制灯的渐变,控制转速。由这个硬件的OC输出就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