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从一个“例子”所看到的....

楼主(2016-06-05):
先上例图:

这个是“节点电压法”。

楼主:
下面,玩点“信号流图”....

图一:

这,直接按“节点电压法”便可得图。

楼主:
图二:

消去Ut。

楼主:
图三:

再去掉那个“环”,便得结果。

楼主:
就其“工作量”而言,“节点电压法”和“信号流图”没有什么本质差别!

网友A:
简单问题,复杂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