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Win10下J-link固件恢复教程

楼主(2016-06-05):
先说一下事情的起因,

不才偶得一块 STM32F7 板子, 自带 ST-link, 不幸的是 MDK5.14 无法使用!
幸好还有备用的 J-link, 连接电脑, 一切正常, 进入 MDK5.14 进行设置,
提示%¥#%……( *&%……%……( , 脑残+手残, 直接回了车,

便出现了更加悲哀的一幕!

重新对 J-link 断电上电, 基本可以断定 J-link 升级失败固件丢失了!
于是这篇帖子 == 各种扯淡的百度 || 各种**的尝试;

首先说一下我的开发环境:

Windows10 企业版, 不用看老子用的是正版(就是这么任性)

J-link 版本为 V8.0, 主控芯片为 AT91SAM7S64-EX, 是这个样子的;

固件烧录所用的工具是 SAM-BA v2.12.zip (11.92 MB, 下载次数: 160) (已打包V8固件);
安装完成后是这个样子的;

楼主:
有些朋友的 J-link 可能是这样的, 不过这没关系, 只要主控芯片一样就行了,
或者主控芯片不一样也没关系, 只要你得是 J-link 就行了!

再说说修复过程(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但不影响视觉), ( 以下操作切记注意操作顺序)

第一步、 首先连接 USB 线, 给 J-link 上电,
短接 1 处(ERASE)跳线, 时间不短于 10 秒, 擦除原有固件,
拔掉跳线帽, 断开 USB 线。

第二步、 短接 2 处(TST)条线, 连接 USB 线, 给 J-link 上电,
将 Bootloader 复制到 Flash 引导区, 保持时间不少于 20 秒,
断开 USB 连接线, 拔掉跳线帽。

第三步、 用 USB 线将 J-link 连接到电脑,
正常情况下会出现一个“USB 串行设备 COMx”
如下图

楼主:
到这里基本就成功了 1/3 了! 可以来杯 82 年的雪碧庆祝一下!
接下来打开我们的烧写工具 SAM-BA v2.12, 得自己提前安装好哦!
正常情况下, 是这样的, USB 串口可以识别, 设备根据 J-link 自己选择;

然后点击“Connect”, 正常情况下会弹出如下界面!

此时要注意了, 会出现如下一个提示框!

此时是询问是否解锁 fLASH ,一定选择“是”,
否则固件烧录不进去。

之后正常进行固件烧录, 如下图!

接下来会出现第二个提示框,
询问是否锁定 fLASH ,一定选择“否”,
否则以后固件就没法升级了。

烧录完成后会出现如下提示界面, 表示烧录成功,
附上烧录日志。

楼主:
操作到此处就已经成功了 2/3 了, 可以看段视频好好庆祝一下了

还剩 1/3 之一的工作, 那就是, 重新给 J-link 上电, 拼一下人品。

如果还是如法识别, 那只能说是你视频看多了, 人品太差!

请换个姿势再来一次!

如下图, 我的人品历来都是杠杠的!

这是用 J-link Commander 查看的结果,

硬件版本 V8.0, S/N 12345678

网友A:
好牛B,用win10搞开发。各种硬件驱动问题多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牛B,用win10搞开发。各种硬件驱动问题多不多?

还行,各种虐吧!

楼主:
“手”艺,我是不是想得有点多了!
好好努力,都是从菜鸟一步一步变老鸟的!
当然我现在依然是个菜鸟!

网友B(2016-11-16):
急:用J-FLASH下载STM32F74吗?我现在是J-LINK V8下载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急:用J-FLASH下载STM32F74吗?我现在是J-LINK V8下载不了

你的jlink支持F7内核吗,
最好先确认一下

网友B:
...

引用 楼主:
你的jlink支持F7内核吗,
最好先确认一下

方便提供一下你的固件吗?看你的固件名称和我从CSDN下载的一样,但我试了也不行.
下载固件了,之前没留意你的升级工具内含固件,
明天试一下

我的J-LINK是山寨的,  能说一下如何确认是否支持F7吗?
J-LINK V8硬件

我今天白天试了好多个版本的固件都是不行
(包含:刷固件不升级, 不午后再试升级)
都是提示不支持CORTEX-M7,  不过J-LNK驱动里含有STM32F746IG这个型号,应该支持才对
------注:J-FLASH和IAR下载都是一样的提示;   其实都是J-FLASH下载的

网友B:
我的J-LINK V8山寨版芯片和你的是一样的.你发的山寨版图片中,绿油PCB的那个一样.

所以想和你确认一下是否能下载.

我原来J-LINK驱动是4.9X的,是4.98还是几忘了,但没有STM32F746芯片,升到5.12了就有STM32F746IG的芯片
如果能下载我就再试下,
实在不行只有想其它办法,或买工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J-LINK V8山寨版芯片和你的是一样的.你发的山寨版图片中,绿油PCB的那个一样.

所以想和你确认一下是否 ...

试试吧,应该都是可以的

网友C:
我用的也是win10,感觉还不错啊

网友D(2017-01-03):
Win10 挺好用的。

网友E(2023-11-06):
好久没有用了,更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