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f4p6 汇编版呼吸灯

楼主(2016-06-05):
这个片子真便宜。
PA4 PWM 呼吸灯
工具链: gcc-arm-embedded

         .thumb
         .syntax unified
.section .data
                .equ STACKINIT,          0x20000300

.section .text
vectors:
        .word STACKINIT
        .word _start + 1
        .word _nmi_handler + 1
        .word _hard_fault  + 1
        .word _memory_fault + 1
        .word _bus_fault + 1
        .word _usage_fault + 1

_start:
shizhong:
        ldr r0, = 0x40021000 @ rcc_cr
        ldr r1, = 0x15683
        str r1, [r0]
gsszbz:
        ldr r2, [r0]
        ldr r1, = 0x20000
        tst r1, r2           @HSE时钟标志位
        bne rccchushihua
        b gsszbz
rccchushihua:
        ldr r0, = 0x40022000   @FLASH访问控制
        movs r1, # 0x32
        str r1, [r0]           @FLASH缓冲 缓冲开启
        ldr r0, = 0x40021004
        ldr r1, = 0x110000    @ HSE-PLL-6倍频
        str r1, [r0]
        ldr r0, = 0x40021000
        ldr r1, = 0x1035683     @ PLL开
        str r1, [r0]
chaxun:
        ldr r2, [r0]
        ldr r1, = 0x2000000     @ PLL锁定标志位
        tst r1, r2
        bne rccgg               @ 等待PLL锁定
        b chaxun
rccgg:
        ldr r0, = 0x40021004
        ldr r1, = 0x11000a      @ PLL作为系统时钟
        str r1, [r0]
shi_zhong_she_zhi:
        ldr r0, = 0x40021014    @ AHB外部时钟
        ldr r1, = 0x60014       @ 开时钟
        str r1, [r0]
        @ DMA(0)SRAM(2)FLITF(4)CRC(6)PA(17)
        @PB(18)PC(19)PD(20)PF(22)TSCEN(24)
        ldr r0, = 0x4002101c
        ldr r1, = 0x132
        str r1, [r0]
tim14chushihua:
                ldr r0, = 0x40002000
                ldr r1, = 0
                str r1, [r0, # 0x28]
                ldr r1, = 10000
                str r1, [r0, # 0x2c]
                ldr r1, = 0x70
                str r1, [r0, # 0x18]
                ldr r1, = 0x01
                str r1, [r0, # 0x20]
                ldr r1, = 10000
                str r1, [r0, # 0x34]
                ldr r1, = 0x81
                str r1, [r0]

io_she_zhi:
        @a(0x48000000)b(0x48000400)c(0x48000800)d(0x48000c00)f(0x48001400)
        ldr r0, = 0x48000000   @ 端口模式
        @ 输入(00)通用输出(01)复用功能(10)模拟(11)
        ldr r1, = 0x28000200  @ PA4
        str r1, [r0]
        @偏移0x4 = 端口输出类型 @ (0 推挽)( 1 开漏)
        @偏移0x8 = 输出速度  00低速 01中速 11高速
        @偏移0xC = 上拉下拉 00无上下拉  01 上拉 10下拉
        @偏移0x10 = 输入数据寄存器
        @偏移0x14 = 输出数据寄存器
        @偏移0x18 = 端口开  0-15置位
        @偏移0x28 = 端口关
        @0X20 = 复用低
        @0x24 = 复用高
        ldr r1, = 0x40000
        str r1, [r0, # 0x20]
huxideng:
        ldr r0, = 0x40002000
        ldr r1, [r0, # 0x34]
        ldr r5, = 0x1000
huxideng1:
        subs r5, r5, # 1
        bne huxideng1
        ldr r5, = 0x1000
        subs r1, r1, # 1
        str r1, [r0, # 0x34]
        bne huxideng1
huxideng2:
        subs r5, r5, # 1
        bne huxideng2
        ldr r5, = 0x1000
        adds r1, r1, # 1
        str r1, [r0, # 0x34]
        ldr r2, = 10000
        cmp r1, r2
        bls huxideng2
        b huxideng

_nmi_handler:
        bx lr
_hard_fault:
        bx lr
_memory_fault:
        bx lr
_bus_fault:
        bx lr
_usage_fault:
        bx lr

楼主:
stm32f030f4p6 汇编红外遥控

还是上面的小板子,红外接收头VS1838B接在PB1,用TIM3输入捕获。
0x200004f8按键号

         .thumb
         .syntax unified
.section .data
        .align 4
hongwaimabiao:         .int 0xe240e240,0xe25ce25c,0xe2e8e2e8,0xe200e200,0xe210e210,0xe208e208,0xe218e218,0xe204e204,0xe214e214,0xe20ce20c,0xe21ce21c,0xe280e280,0xe290e290,0xe288e288,0xe298e298,0xe248e248,0xe250e250,0xe244e244,0xe2d8e2d8,0xe254e254,0xe24ce24c,0xe2d0e2d0,0xe2ece2ec,0xe2e4e2e4,0xe2cce2cc,0xe2c4e2c4,0xe2f4e2f4,0xe2f8e2f8,0xe2dce2dc,0xe2d4e2d4
                .equ zhanding,          0x20000300
        .section .text
zhongduanxiangliangbiao:
        .word zhanding +1
        .word fuwei +1
        .word nmi +1
        .word hardf +1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svc +1
        .word 0
        .word 0
        .word pendsv +1
        .word systick +1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tim3 +1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fuwei:
shizhong:
        ldr r0, = 0x40021000 @ rcc_cr
        ldr r1, = 0x15683
        str r1, [r0]
gsszbz:
        ldr r2, [r0]
        ldr r1, = 0x20000
        tst r1, r2           @HSE时钟标志位
        bne rccchushihua
        b gsszbz
rccchushihua:
        ldr r0, = 0x40022000   @FLASH访问控制
        movs r1, # 0x32
        str r1, [r0]           @FLASH缓冲 缓冲开启
        ldr r0, = 0x40021004
        ldr r1, = 0x110000    @ HSE-PLL-6倍频
        str r1, [r0]
        ldr r0, = 0x40021000
        ldr r1, = 0x1035683     @ PLL开
        str r1, [r0]
chaxun:
        ldr r2, [r0]
        ldr r1, = 0x2000000     @ PLL锁定标志位
        tst r1, r2
        bne rccgg               @ 等待PLL锁定
        b chaxun
rccgg:
        ldr r0, = 0x40021004
        ldr r1, = 0x11000a      @ PLL作为系统时钟
        str r1, [r0]
        ldr r1, = 0x400
        movs r0, # 0
        ldr r2, = 0x20000000
neicunqingling:
        str r0, [r2]
        adds r2, # 0x04
        subs r1, # 1
        bne neicunqingling
quanjubianliang:
        ldr r0, = 0x200004fc
        ldr r1, = 0x20000500
        str r1, [r0]
shi_zhong_she_zhi:
        ldr r0, = 0x40021014    @ AHB外部时钟
        ldr r1, = 0x60014       @ 开时钟
        str r1, [r0]
        @ DMA(0)SRAM(2)FLITF(4)CRC(6)PA(17)
        @PB(18)PC(19)PD(20)PF(22)TSCEN(24)
        ldr r0, = 0x4002101c
        ldr r1, = 0x132
        str r1, [r0]
zhongduanshezhi:
        ldr r0, = 0xe000e100
        ldr r1, = 0x10000
        str r1, [r0]
tim3chushihua:
        ldr r0, = 0x40000400
        ldr r1, = 0x10
        str r1, [r0, # 0x0c]
        ldr r1, = 480
        str r1, [r0, # 0x28]
        ldr r1, = 0xffff
        str r1, [r0, # 0x2c]
        ldr r1, = 0xf100
        str r1, [r0, # 0x1c]
        ldr r1, = 0x3000
        str r1, [r0, # 0x20]
        movs r1, # 0x01
        str r1, [r0, # 0x14]
        ldr r1, = 0x201
        str r1, [r0]

io_she_zhi:
        @a(0x48000000)b(0x48000400)c(0x48000800)d(0x48000c00)f(0x48001400)
        ldr r0, = 0x48000000   @ 端口模式
        @ 输入(00)通用输出(01)复用功能(10)模拟(11)
        ldr r1, = 0x28000200  @ PA4
        str r1, [r0]
        @偏移0x4 = 端口输出类型 @ (0 推挽)( 1 开漏)
        @偏移0x8 = 输出速度  00低速 01中速 11高速
        @偏移0xC = 上拉下拉 00无上下拉  01 上拉 10下拉
        @偏移0x10 = 输入数据寄存器
        @偏移0x14 = 输出数据寄存器
        @偏移0x18 = 端口开  0-15置位
        @偏移0x28 = 端口关
        @0X20 = 复用低
        @0x24 = 复用高
        ldr r0, = 0x48000400
        movs r1, # 0x08
        str r1, [r0]
        movs r1, # 0x10
        str r1, [r0, # 0x20]
tingzhu:
        bl anjian
        b tingzhu
anjian:
        push {r0-r7,lr}
        ldr r7, = 0x200004f8
        ldr r3, = 0x20000500
        ldr r5, = hongwaimabiao
        movs r6, # 30        @ 按键数量
panduananjian:
        ldr r4, [r5]
        adds r5, r5, # 4
        ldr r2, [r3]          @ 取出解码后的码
        cmp r2, r4           @ 比较两个码
        beq anjianfanhui
        subs r6, r6, # 1
        bne panduananjian
        pop {r0-r7,pc}
anjianfanhui:
        str r6, [r7]
        movs r1, # 0
        str r1, [r3]
        pop {r0-r7,pc}

nmi:
        bx lr
hardf:
        bx lr
svc:
        bx lr
pendsv:
        bx lr
systick:
        bx lr
tim3:
        push {r0-r6,lr}
        ldr r0, = 0x20000500
        ldr r1, [r0]
        ldr r2, = 0x40000400
        ldr r3, [r2, # 0x40]
        cmp r3, # 0xd0
        bhi tim3fanhui
        cmp r3, # 0x60
        bls tim3fanhui
        cmp r3, # 0xa0
        bcs dengyu1
        lsls r1, # 1
        movs r4, # 0
        orrs r1, r4
        str r1, [r0]
        b tim3fanhui
dengyu1:
        lsls r1, # 1
        movs r4, # 1
        orrs r1, r4
        str r1, [r0]
tim3fanhui:
        movs r1, # 0x01
        str r1, [r2, # 0x14]
        pop {r0-r6,pc}

网友A:
膜拜汇编大神

网友B:
有硬件的PWM吗,准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