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度”....

楼主:
梯度,就好比楼梯级,楼梯越陡峭,梯度就越大。

散度,就好像一个灯泡,从一个点发射出来的光线越多,那么散度就越大。

旋度,人头顶,头发形成一个圈圈。头发浓密,旋转厉害,那么旋度就越大。没有圈圈,没有旋转,那么旋度=0

网友A(2016-06-05):
旋度,人头顶,头发形成一个圈圈。头发浓密,旋转厉害,那么旋度就越大。没有圈圈,没有旋转,那么旋度=0

这个,没有“圈圈”!

网友B:
二楼这个图,没有圈圈,但有旋度。

“没有圈圈”万勿理解为技术交流版面的版主computer00不在线,那可误会大了!

网友B:
楼主不妨把2楼图中黑色线理解为竖直的一根长管子中水流的速度场。靠近中心水流速度较快,贴近管壁水流速度较慢。这样,所有水质点都是直线运动,但因速度不同,这个场有旋度,而且纸面上左半边和右半边的旋度方向相反。

网友C:
你们在玩什么?

网友B:
继续4楼的回复。
仍然假定直管中水流向下流动。
假定我们在水流速度场中放入两个小叶轮,如图中红色所示。
由于管子中心水流速度快,靠近管壁水流速度慢,可以想见叶轮会转动。左边叶轮必定顺时针方向旋转,右边叶轮逆时针方向旋转。
再考虑叶轮的直径逐渐缩小,缩小过程中叶轮转速当然可能变化,但叶轮直径趋于零时,转速却不见得趋于零,而是趋于一个有限值,即叶轮直径趋于零时转速的极限。这个极限,就是这一点的旋度。

网友D:
上面几楼讲了个很好的无圈圈有旋度的例子,下面这个例子有圈圈但无旋度(除原点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