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混合式步进电机的电感是跟随转子位置变化的吗?

楼主(2016-06-05):
混合式步进电机是变磁阻电机和永磁电机的的综合体,变磁阻电机电感是变化的,在定子、转子对齐时电感最大,否则最小。推出混合式步进电机的定子电感也是变化的结论是否正确?

网友A:
按顺序运行, 产生当极对齐,下级错开一个最小转角的角度,

电感  是相对比较稳定的,

网友A:
上具体数据来淡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具体数据来淡把,

谢谢,没有数据,只是理论上觉得应该有较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