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HAL和中间件,到底应该怎么理解??

楼主(2016-06-05):
HAL和中间件,到底应该怎么理解??我一直都闹不清楚!!!

网友A:
HAL,顾名思义,是用来抽象硬件的,它显然是硬件依赖的,不同的 CPU(MCU) 的 HAL 是不同的,除了不同的方面外,HAL 也有相同的地方,那就是 HAL 的目的——为上层软件提供一致的 API,这样,上层软件就可以做到硬件无关。
上层软件,当然就完全是软件了,可以就是你的应用程序,直接使用 HAL 提供的 API 来操作硬件。但实际上各种应用程序的复杂度相差太大,复杂的程序中可能会使用到各种比较通用的或标准化的程序模块,比如实时操作系统、各种通信协议栈、文件系统、图形用户界面等等,这些模块可以从笼统的“上层软件”中独立出来,形成一些高度通用的模块,这些就是“中间件”,上层软件中剩下的部分就是“用户程序”,中间件也有一些比较标准的 API 提供给“用户程序”访问。
硬件
HAL(硬件依赖)
中间件(硬件独立)
用户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HAL,顾名思义,是用来抽象硬件的,它显然是硬件依赖的,不同的 CPU(MCU) 的 HAL 是不同的,除了不同的方面 ...

哇塞,我觉得回答的太好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