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想请教一下论坛里面的老鸟们!

楼主:
想问一下这种焊盘外的不规则铜皮是直接手工画还是有设置的呢!?板小的话没问题,但是大板画起来的话会很郁闷的!并且每一个的形状都不一定相同!求方法!

网友A(2016-06-06):
这些焊盘不都是很正常的吗? 也没有特殊之处呀

网友B:
肯定是自己设置的,放置焊盘,然后在双击焊盘就可以设置了

网友C:
编辑库文件 改一个焊盘 椭圆 然后全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焊盘不都是很正常的吗? 也没有特殊之处呀

不是指焊盘,就是焊盘外一点的曲折的铜皮,图已经更新了,就是红圈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自己设置的,放置焊盘,然后在双击焊盘就可以设置了

不是指焊盘,就是焊盘外一点的曲折的铜皮,图已经更新了,就是红圈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辑库文件 改一个焊盘 椭圆 然后全局

不是指焊盘,就是焊盘外一点的曲折的铜皮,图已经更新了,就是红圈的地方

网友C:
这种不是焊盘
就是用画线工具 补画的
面积大的用 铺铜工具 铺的

网友D:
我是手工补线的

网友E:
那玩意都是手工补的 ,没自动的 。这种画法都是从单面引出的 。为了就是填满空白好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