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MI接口ESD问题

楼主(2016-06-05):
设备为手持设备,带HDMI接口,接上显示器后,接触打ESD 4KV 不过

有三个不同品牌的显示器
有两个接上显示器,打4KV  可以正常恢复
另外有个显示器,打4KV,不能正常恢复,机器未重新,将显示器重启后,输出正常。
有将PCBA拆下来,直接打HDMI接口,问题依旧,接口处有ESD防护芯片,有量到打4KV后,HDMI的CLK TMDS 信号电平从3V被拉低1V了。

为什么重启HDMI显示器后输出又正常了

目前实在是没有方向,求大神给个整改方向

谢了

网友A:
搞定了没?有没有在HDMI的线上加TVS

网友B(2016-07-06):
系统挂死了,不能自动重启,手动重启就好了撒
改善机壳搭接,加低残压的TVS看看咯

网友C:
有需要ESD 的器件,请联系我~ 0201 等更小封装~

网友D(2017-02-27):
先打下PCB的地有没有问题看看,ESD器件的布局走线是怎样的!

网友E:
显示器被打死了也是可能的啊

网友F(2017-04-28):
有可能是4KV的电压放电过慢,重启之后电压全部放完了就会恢复正常。做好接地处理,地线加宽加粗。

网友G(2021-11-24):
引用 网友F:
有可能是4KV的电压放电过慢,重启之后电压全部放完了就会恢复正常。做好接地处理,地线加宽加粗。 ...

正解

网友H:
HDMI热插拔接口,极易受到静电ESD的冲击,静电防护必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