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教 EXTI_CR1使用

楼主(2016-06-06):
昨天在调试程序时发现,EXT1_CR1这个更改中断方式的寄存器,在程序里只能赋值一次值吗,赋过值后就是不能更改的,对吗?求教

网友A:
这个应该看一下data sheet 中对这个寄存器的具体描述,里面会有这方面的详细描述,例如何时进行设置,如何设置,设置以后会对哪些标志位产生影响,那些寄存器优惠对他产生影响等等。

网友B:
disableinterrupt后才可以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