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HAL库每天一例】第032例:PWR-停止模式

楼主(2016-06-06):
rc, ST, ni, LED, PLL
【HAL库每天一例】系列例程从今天开始持续更新。。。。。
我们将**每天至少发布一个基于YS-F1Pro开发板的HAL库例程,
该系列例程将带领大家从零开始使用HAL库,后面会持续添加模块应用例程。
同样的,我们还程序发布基于HAL库的指导文档和视频教程,欢迎持续关注,并提出改进意见。
例程下载:
资料包括程序、相关说明资料以及软件使用截图
等级不够,不给发连接(去掉下面链接空格)
百度云:pan. baidu. com/s/1jIvrqlC
(硬石YS-F1Pro开发板HAL库例程持续更新\1. 软件设计之基本裸机例程(HAL库版本)\YSF1_HAL-032. PWR-停止模式

/**
  ******************************************************************************
  *                           硬石YS-F1Pro开发板例程功能说明
  *
  *  例程名称: YSF1_HAL-032. PWR-停止模式
  *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ing10bbs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1】例程简介
在系统或电源复位以后,微控制器处于运行状态。当CPU不需继续运行时,可以利用多种低功
耗模式来节省功耗,例如等待某个外部事件时。用户需要根据最低电源消耗、最快速启动时间
和可用的唤醒源等条件,选定一个最佳的低功耗模式。
  停止模式:低功耗模式之一,所有的时钟都已停止。停止模式是在Cortex-M3的深睡眠模式基础
上结合了外设的时钟控制机制,在停止模式下电压调节器可运行在正常或低功耗模式。此时在1.8V
供电区域的的所有时钟都被停止, PLL、 HSI和HSE RC振荡器的功能被禁止, SRAM和寄存器内
容被保留下来。

在停止模式下,所有的I/O引脚都保持它们在运行模式时的状态。

【2】跳线帽情况
******* 为保证例程正常运行,必须插入以下跳线帽 **********
丝印编号     IO端口      目标功能引脚        出厂默认设置
  JP1        PA10        TXD(CH340G)          已接入
  JP2        PA9         RXD(CH340G)          已接入
  JP3        PB0           LED1               已接入
  JP4        PG6           LED2               已接入
  JP5        PG7           LED3               已接入

【3】操作及现象
使用开发板配套的MINI USB线连接到开发板标示“调试串口”字样的MIMI USB接口(需要安装驱
动),在电脑端打开串口调试助手工具,设置参数为115200 8-N-1。下载完程序之后,在串口调试
助手窗口可接收到信息,按下KEY2键,退出停止模式,程序得以继续运行。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main.c文件内容:
/**
  ******************************************************************************
  * 文件名程: main.c
  * 作    者: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 版    本: V1.0
  * 编写日期: 2015-10-04
  * 功    能: 使用HAL库方法配置外部中断检测按键状态,控制LED灯和蜂鸣器状态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ing10bbs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stm32f1xx_hal.h"
#include "led/bsp_led.h"
#include "key/bsp_key.h"
#include "usart/bsp_debug_usart.h"

/* 私有类型定义 --------------------------------------------------------------*/
/* 私有宏定义 ----------------------------------------------------------------*/
/* 私有变量 ------------------------------------------------------------------*/
/* 扩展变量 ------------------------------------------------------------------*/
/* 私有函数原形 --------------------------------------------------------------*/

/* 函数体 --------------------------------------------------------------------*/
/**
  * 函数功能: 系统时钟配置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 外部晶振,8MHz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HSEPredivValue = RCC_HSE_PREDIV_DIV1;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UL = RCC_PLL_MUL9;  // 9倍频,得到72MHz主时钟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系统时钟:72MHz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 AHB时钟:72MHz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 APB1时钟:36MHz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 APB2时钟:72MHz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2);

        // HAL_RCC_GetHCLKFreq()/1000    1ms中断一次
        // HAL_RCC_GetHCLKFreq()/100000         10us中断一次
        // HAL_RCC_GetHCLKFreq()/1000000 1us中断一次
  HAL_SYSTICK_Config(HAL_RCC_GetHCLKFreq()/1000);  // 配置并启动系统滴答定时器
  /* 系统滴答定时器时钟源 */
  HAL_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 系统滴答定时器中断优先级配置 */
  HAL_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0, 0);
}

/**
  * 函数功能: 主函数.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int main(void)
{
  /* 复位所有外设,初始化Flash接口和系统滴答定时器 */
  HAL_Init();
  /* 配置系统时钟 */
  SystemClock_Config();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

  /* 板载LED初始化 */
  LED_GPIO_Init();

  /* 板子按键初始化 */
  KEY_GPIO_Init();

  /* 初始化串口并配置串口中断优先级 */
  MX_DEBUG_USART_Init();

  printf("硬石开发板,停止模式实验 \n");
        printf("\n 进入停止模式 \n");

  /* 进入停止模式,设置电压调节器为低功耗模式,等待中断唤醒 KEY2 按键下降沿唤醒*/
        HAL_PWR_EnterSTOPMode(PWR_LOWPOWERREGULATOR_ON,PWR_STOPENTRY_WFI);
  /* 无限循环 */
  while (1)
  {
    /* 等待中断 */
    LED1_ON;                          // 亮
    HAL_Delay(200);
    LED1_OFF;                    // 灭

    LED2_ON;                          // 亮
    HAL_Delay(200);
    LED2_OFF;                    // 灭

    LED3_ON;                          // 亮
    HAL_Delay(200);
    LED3_OFF;                    // 灭
  }
}

/**
  * 函数功能: 停机唤醒后配置系统时钟: 使能 HSE, PLL
  *           并且选择PLL作为系统时钟.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void SYSCLKConfig_STOP(void)
{
  /* 使能 HSE */
  __HAL_RCC_HSE_CONFIG(RCC_HSE_ON);

  /* 等待 HSE 准备就绪 */
  while(__HAL_RCC_GET_FLAG(RCC_FLAG_HSERDY) == RESET);

  /* 使能 PLL */
  __HAL_RCC_PLL_ENABLE();

  /* 等待 PLL 准备就绪 */
  while(__HAL_RCC_GET_FLAG(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选择PLL作为系统时钟源 */
  __HAL_RCC_SYSCLK_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等待PLL被选择为系统时钟源 */
  while(__HAL_RCC_GET_SYSCLK_SOURCE() != 0x08)
  {
  }
}

//简单的延时函数
static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
  * 函数功能: 按键外部中断服务函数
  * 输入参数: GPIO_Pin:中断引脚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void HAL_GPIO_EXTI_Callback(uint16_t GPIO_Pin)
{
  if(GPIO_Pin==KEY2_GPIO_PIN)
  {
    /*  刚从停机唤醒,由于时钟未配置正确,
                此printf语句的内容不能正常发送出去 */
                printf("\n 进入中断 \n");

                SYSCLKConfig_STOP();                                                                                        //停机唤醒后需要启动HSE

                LED1_ON;        LED2_ON;        LED3_ON;                                //点亮所有LED一段时间指示停机唤醒
                Delay(0x7FFFFF);
                LED1_OFF;        LED2_OFF;        LED3_OFF;

                /*由于前面已经重新启动了HSE,
                所以本printf语句能正常发出 */
                printf("\n 退出中断 \n");
    __HAL_GPIO_EXTI_CLEAR_IT(KEY2_GPIO_PIN);
  }
}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