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关于压控型带通滤波器

楼主:
最近因为一个项目需要用到带通滤波器,通带频率为35hZ,参数参看附件,途中的运放用的是opa2188,我发现在小信号与大信号的时候输入和输出相移是不一样的时候,电源供电为正负5V,大信号的时候为2V左右的输出。另外我也试过别型号运放,都有相移,有人能给我分析下原因吗

网友A(2016-06-07):
确实是这样的. 这是电路的基础知识.
电容的容抗跟频率有关系. 所以 RC 电路的相移跟频率有关.
看来楼主还得补习一下 电路基础

网友B:
大信号的时,饱和了。

网友B:
保守的设计,滤波器的增益设计为1.这样就不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守的设计,滤波器的增益设计为1.这样就不会了

为嘛会这样,信号远未到饱和啊就出现了相移,就从小信号出入到大一点的信号输入,发现他们再相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守的设计,滤波器的增益设计为1.这样就不会了

另外我将电源升高到正负10V发现这个现象还是存在,就在输出为3V的时候,那个时候也远未达到饱和啊

网友A:
并非饱和问题, 是 RC 电路里 电容引起的相移。你可以调节 RC 来看相移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