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TM32单片机的问题2

楼主(2016-06-06):
各位高手,小弟正在开发捕获PWM波形信号占空比的代码,基于STM32f103XVET6单片机。调试过程中遇到无法进入TIM4捕获中断的问题,请教其中的原因。谢谢各位高手。部分代码如下:
        RCC_Configuration();                                                                         /*使能时钟*/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中断*/

        FSMC_LCD_Init();                                                                                /*FSMC总线配置*/
        LCD_Init();                                                                                                /*液晶初始化*/

        LCD_ShowString(0 , 0 , "hello world!" , BLUE , WHITE);

        /*设置D12引脚为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IN_FLOATING;        /*设置引脚为浮空输入,不接上拉和下拉电阻*/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GPIO_Speed_50MHz;/*设置GPIO速度为50M*/
        GPIO_Init(GPIOD,&GPIO_InitStructure);

        TIM4->ARR = 200;/*设置自动重载值*/
        TIM4->PSC = 3; /*设置预分频器的值*/
        TIM4->CCMR1 |= 0x00000001;/*无滤波,无分频,IC1映射到TI1上*/
    TIM4->CCER |= 0x0001;/*cc1捕获使能,上升沿捕获*/
        TIM4->DIER |= 0x0003;/*使能更新中断,使能捕获比较1中断*/
        TIM4->CR1 |= 0x01;/*使能计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