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的IrDA引脚可以直接接红外管么?

楼主(2016-06-06):
STM8的IrDA引脚可以直接接红外管么?然后直接发送数据就可以了吗?

网友A:
红外管也是需要驱动电路的,估计需要一个三极管驱动。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吧,IO不就可以单独驱动LED么,红外管本质也是个LED。

网友C:
可以买那种封装好的模块,体积很小的。省去自己画驱动电路了

网友D:
只要驱动电流够了,就可以的,需要看发射管的数据手册的。

网友E:
看你红外管的选择了,小电流的话,IO就可以驱动了,大电流的话,必须加驱动管

网友F:
从省电的角度讲,IO给个低电平控制红外管的开启与发射,这样最好了,降低了MCU的功耗。

网友G:
红外发射管分为小功率和大功率,一般用三极管或者达林顿管来进行驱动

网友H:
市场上常用的直径3mm,5mm为小功率红外线发射管,8mm,10mm为中功率及大功率发射管。小功率发射管正向电压:1.1-1.5V,电流20mA,中功率为正向电压:1.4-1.65V 50-100mA,大功率发射管为正向电压:1.5-1.9V200-350mA.煜星电子做出1-10W大功率红外线发射管可应用于红外监控照明。

网友I:
我见别人的驱动电路,都是拿两级三极管来实现的,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见别人的驱动电路,都是拿两级三极管来实现的,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呢?

增加驱动能力的,小电流驱动大电流。

网友K:
你可以选择那种一体化的发射管或者接收管

网友L:
引用 网友K:
你可以选择那种一体化的发射管或者接收管

可以推荐几款一体化的红外发射或者接收管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