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地与模拟地相连电感烧毁

楼主(2016-06-06):
数字地与模拟地之间使用0603封装电感相连 仪器上电瞬间 电感烧毁 并且模拟部分的反相器也烧毁 分析不出原因 求大神指导

网友A:
控制各部上电时序, 控制储能电容容量.

网友B:
模拟电路部分电流太大,换大电流的线绕电感试试

网友C:
电感不是这么用的
一般用磁珠 0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