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供电是正负电压的,模拟开关也应该用正负电压比较好吧?

楼主(2016-06-06):
如题,原来一直用单电源系统,现在改用正负电压的了.那控制信号切换的模拟开关,是不是也用正负电压比较好?

网友A:
要具体看通过模拟开关的信号,如果都是正的,当然单电源供电就可以了,否则就要取双电源供电

网友B:
必须双电源,否则死得很惨。

网友C:
一些模拟开关分两组供电,数字和模拟,两边不一样.
具体你要看手册,以及在各供电下开关允许的导通电压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