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单片机型号

楼主(2016-06-06):
有和SN2501B差不多性价比的单片机吗,可否帮忙提供型号,谢谢!

网友A:
你需要多少管脚?价格要求多少呢?

网友B:
这里的MCU芯片资源丰富,可以看看。带IIC,带UART,带PWM,带ISP/IAP,带ADC,带LCD/LED驱动,带触摸按键,宽电压1.8-5.5V

网友C:
有用到PIC单片机的找我

网友D:
有的呀,不过你是要价格还是要质量,还是想换个核。

网友E(2016-09-04):
SN2501D,便宜一点

网友F:
SN2501D便宜多的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