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7VCT6复位管脚无法复位MCU

楼主(2016-06-06):
STM32F107VCT6芯片做的一个产品,利用WakeUp引脚来开关机,关机是让MCU处于standby模式。出现设备无法开机的现象,这个时候强制拉低rst引脚也不能复位MCU;这个会是什么问题呢?请各位大侠提提建议。香水城版主,希望您能给些建议。谢谢了。

网友A:
你可以用套简化代码测试下,比方GPIO配合闪灯加休眠处理,WKUP脚唤醒。 看此时是否还是无法唤醒。【为了便于观察,保持一定工作时间,不要立即进入休眠】
同时检查确认下BOOT脚的电平情况,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B:
复位电路正确吗,找个探索板的原理图,参考画一个。

楼主:
长时间运行测试偶尔出现这个现象;而且现象无法重现。现在想知道的是MCU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rst管脚强制接到gnd都无法复位。
D:\QQ截图20160606224402

楼主:
怎么上传图片啊,请教一下。

楼主:
香主,请你现身,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C:
没遇到这个问题,关注中

楼主:
顶起,请高手提提建议

楼主:
自己顶起,不让下沉

楼主:
顶起,各位高手请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