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应用] 基于KF8TS2508的集追频雾化与触摸检水一体的雾化器控制方案

楼主(2016-06-06):
基于KF8TS2508的集追频雾化与触摸检水一体的雾化器控制方案
之前推出基于KF8V211的雾化器方案,得到了众多加湿器厂商的青睐。通过雾化片检水这一全新的方式为客户省去了不少的成本。
如今,基于KF8TS2508的集追频雾化与触摸检水一体的雾化器控制方案也新鲜出炉啦。
雾化器最重要的两项指标是追频精度和检水保护可靠。ChipON系列MCU的特点可使其输出的PWM频率分辨率达到6KH在左右(1.7MHz雾化片,2.4MHz的雾化片分辨率在10KHz左右),可以达到很高的追频精度。具体追频原理之前的帖子已有介绍,请参考。。。
下面着重介绍触摸检水功能。
1.      KF8TS2508资源介绍
KF8TS2508带有8个触摸通道(CT0—CT3、CT10—CT13),雾化器触摸检水只需要用到2
个通道,还带有28位脉宽调制PWM模块,只需要其中的一路用来做它激式雾化器的驱动频率,其他资源还带有AD模块,用来检测电流电压等参数。4K*16 flash的大容量空间,对于雾化器产品来说,绰绰有余。
2.      触摸检水调试
开发KungFu系列单片机,除了常用到的ChipON IDE和ChipON PRO两款软件外,还有一个触摸调试专用工具ChipON TSTool。
打开界面是这样的:
蓝色线为实时变化率,红色线为基准线(第一次上电时保存的无水采样基准值),黄色线为有水判断的阈值,绿色线为从有水到无水的检测阈值。
无水到有水的变化过程:
有水到无水的变化过程:
调试时只需要设置黄色线(当前通道下限阈值,有水判断阈值)和绿色线(当前通道上限阈值,无水判断阈值)。对应的程序中需要调节的参数是:
3关于触摸检水对模具的要求
最重要的要求是在水消耗完之前就要检测到无水,但是又不能有水或剩很多水时误检水。要使用触摸检水,对模具还是有一定的要求。通常会使用一个弹簧或金属片来检水,总体的设计思想是弹簧所在的位置无水,雾化片还有少量的水。弹簧所处的位置如下图所示:

网友A(2017-02-13):
大神 怎么追频呢?

网友B:
追频的思想主要是对比雾化片震荡时候电流和电压找出相关规律,通过调节单片机的时钟控制PWM时钟源来微调PWM频率达到雾化片共振,
1、最佳频率雾化片时候电流电压规律
2、PWM 例如在1.78M启动,雾化片共振频率为1.75M则需呀微调MCU时钟(需要熟读数据手册时钟控制方式一段)
3、PWM频率和雾化片频率达到共振,电流电压到达切合点,雾量最大,效果最好,发热最小

网友C(2017-07-27):
成熟它激式量产方案,欢迎咨询,QQ:290056173,TEL:17707153094。

网友D:
我还以为就汽车上用这种芯片呢

网友E(2018-11-26):
引用 网友B:
追频的思想主要是对比雾化片震荡时候电流和电压找出相关规律,通过调节单片机的时钟控制PWM时钟源来微调PWM ...

就是不是已知雾化片的谐振频率,直接给pwm波的频率达到谐振频率不就可以了吗?虽然在工作过程中会有偏移。但总体上还是能出雾吧,至于是不是最佳那也得通过检测手段来检测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