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高精度程控交流电源方案讨论

楼主:
近来有个高精度交流电压源和电流源(交流的电压和电流都要有,相当于功率源吧)的方案在设计中,对于技术要求感到有心无力。
一: 大概的技术指标如下:
       220V、50Hz的电源输入;
       1:)交流电压输出要求:
             0-400VRMS(可设置多个量程来组合达到,比如0-100v,100v-200v。。。);
             输出精度达到量程的0.05%;
             长时间稳定度达到万五/分钟;
             电压最小步进:不同档位选择(0.05%*满量程)或者50mV,取大者。
             频率45-55hz,0.1hz调节;
             每相20VA负载;
             负载调整率0.05%;
       2:)交流电流输出要求:
             0-10ARMS(可设置多个量程来组合达到,比如0-100mA,100mA-1A。。。);
             输出精度达到量程的0.05%;
             长时间稳定度达到万五/30s;
             电流最小步进:为0.05%*满量程或者5mA,取大者。
             频率45-55hz,0.1hz调节;
             每相20VA负载;
             负载调整率0.05%;
       3:)相位输出要求:
             0-360度每相电压电流的相对相位单独可调节,0.1°可调
       4:)功率因数要求:
             -1——+1;0.05%精度;
       5:)失真度(THD):
             0.05%;
       6:)谐波注入:
             0-21次谐波,相位可调节;

这是蛋疼的要求,不知道你们看明白没有,我也设计了下出品,远远达不到标。
我的方案是用运放和三极管来放大,采用单片机DAC来数控。电压放大采用三极管分立器件,先不说打不达到400V,能在400v一下先搞定再说,失真度还可以,就是精度达不到。以下是我的图:

精度和调节步进达不到,还有 带载时容易爆管子。

我的电流方案是经典的压控恒流源,采用OPA549,也是问题多多,精度达不到要求不说,超级发热,也是采用
单片机控制。图:

我的疑问:
1:像这么宽广的电压和电流输出,精度要求又这么高,一般到底采用什么方案?
     我这里的方案估计应该不是最好的,假设电压就算只需要输出200Vrms,还是应该选择分离
     器件吧?可是我这个电压方案精度无法满足要求,最低要求50mv或者0.05%太变态了吧?
    求高手指点。比如加入硬件PID或者在精度上有个好的方法。
2:电流方案应该不是最佳?据说有人采用LM1875并联输出?那精度是怎么达到的?最低mA级啊!
    请指点更好的方案共勉!
    我的主要问题就是电压和电流的精度都达不到。请兄弟们一起讨论下,实在不行精度可以降低
也可以啊!

    QQ:23472073

网友A(2016-06-06):
我想问一下,负载是纯阻性负载吗?

网友B:
看不见图。

好在输出容量并不大,可以采用线性方式。
我的思路是:输出的电压、电流采用直流方式进行闭环控制,采用有效值芯片装输出的电压、电流转换成直流电压,再与给定的直流电压一起进误差放大器,
误差放大器的输出作为波形发生器的参考电压。
这样可以极好地保证输出有效值的准确性,同时输出波形也不易受反馈系统的影响。波形控制需要小闭环来控制。

但,系统的稳定速度较慢,至少是秒级的。

每相需要的主要元器件:
1片12bit乘法型DAC、1片16bit电压输出型DAC、2片有效值转换器、2通道的16bit以上的直流ADC、
OP27若干、功放、1个次级线圈可串并的工频变压器、1个高精度分压电阻模块、1套高精度无感电流采样电阻。(此处“高精度”并非“准确度”,而是“稳定度”,主要控制老化和温漂)
控制器只需1片STM32就可以了,50Hz加21次谐波也用不着FPGA之类的。

网友C:
信号源必须是DDS的,频率必须晶振,温补晶振是必须的,关键是功放,带负载能力,挂32个电子电能表不会自激,就可以了。升高变压器,原边25V,

网友C:
为了高精度,必须构成深度负反馈才行,加直流自动抵消电路。幅度稳定电路是必须的。

网友D:
这是准备卖几十百把万一台?六万块的吉时利2002八位半,交流电流档精度也只敢标0.1%

网友E:
这是很专业的东西,我做过这东西,小问题可以帮你解释一下,我看楼主方案估计就达不到要求

网友F:
我的疑问:
1:像这么宽广的电压和电流输出,精度要求又这么高,一般到底采用什么方案?

38hot的lilith提出过一个高压校准方案,但仅限直流,其作用是校准放大的比例电阻比值.如果你的设备允许抽取时间做校准的话那应该可以

      我这里的方案估计应该不是最好的,假设电压就算只需要输出200Vrms,还是应该选择分离
      器件吧?可是我这个电压方案精度无法满足要求,最低要求50mv或者0.05%太变态了吧?

精度好不好取决于你的信号源精度+放大精度,如果你的源本身偏差就大,那后面就没有意义.

2:电流方案应该不是最佳?据说有人采用LM1875并联输出?那精度是怎么达到的?最低mA级啊!
     请指点更好的方案共勉!

LM1875不是很适合做这个事情.有点局限性,它不能做跟随器.
找一下经典电流源电路拿元件搭吧.
发热量肯定是不可避免的了,除非你用PWM.

那精度是怎么达到的?最低mA级啊!
看你采样元件的精度和稳定度.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是准备卖几十百把万一台?六万块的吉时利2002八位半,交流电流档精度也只敢标0.1% ...

一般来说高位表的AC功能基本都是**肋.我记得FLUKE 8506A的AC比较牛.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一般来说高位表的AC功能基本都是**肋.我记得FLUKE 8506A的AC比较牛.

可有8506A的AC参数?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可有8506A的AC参数?

我只有个很简陋的,资料这种东西,你锝找T叔。

网友D(点评):
简陋的也得有个指标,我不相信30多年前划时代的早已停产的一代产品,精度能比现在的还高

网友G:
正弦波的动态负载如果能做到精度这么高的,一台几千万最少。兄弟不好搞的!!!

网友H:
楼主给出指标不是太清楚。问:

电压源400V时,容许最大输出电流是多少?50mA?

电流源10A时,容许输出最高电压是多少?2V?

网友I:
交流电源不能像直流电源那样搞。有效值本身就不是瞬时概念。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可有8506A的AC参数?

我的意思是,我只有一个很简单的资料,你不如去找T叔要份详细的.

交流精度高不高取决于处理方案,与年代没太大关系,近年的表在技术上进步很大,但精度并没有提高什么,3458也依旧用着当年的方案.

网友F:
据说(以下的"据说"都是指消息是我半路上听到的,没有依据没有证明,相信不相信自己最决定)8506的标准版是只有DC电压和OHM功能的.AC功能是一块扩展板,需要AC功能的在购买设备时和厂家说清楚要买AC扩展卡.这块AC扩展卡的价格据说比机子还贵.
FLUKE在这个卡里面用了一个特殊的技术(据说就是计量局的AC电压标定技术)来做交流有效值转换.所以转换得到的效果就很好.
而我们市面上用的交流有效值转换芯片其实都不怎么样,低位下能用用,高位下就是一陀+一陀SHI.38hot好像有人评测过这些IC的优点和缺点.
而高位表的AC功能大多是在采购招标时的应付功能,实际使用意义也不大,所以用的也是现有的有效值芯片解决的,精度也就那样.

网友D(点评):
我只相信数据,我也不会刻意请老T找你所说的这块表的PDF。就如我不会刻意去找比494和384x更古老的PWMIC来研究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的意思是,我只有一个很简单的资料,你不如去找T叔要份详细的.

交流精度高不高取决于处理方案,与年代没 ...

30年来,精度有没有改变,还是看参数吧,在数据面前,任何修饰说辞都是苍白的.

就用你所说的福禄克吧,现在新款的8846A,交流精度如下,是否比30年前的提高了一个数量级?

==========================================

以下复GavinZ :你问我为什么圈电压,是因为摸摸贴的8506A参数只有电压没有电流,对比精度只能选同一物理量。常识认为:作为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不可能故意在系统某些方面弱化来降低成本,电压精度能做的很高,就不会把电流精度做的比较低. 当然了,这也许不是绝对,但我没有发现这样的事。

网友J(点评):
不是说交流电流A AC么,咋圈电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据说(以下的"据说"都是指消息是我半路上听到的,没有依据没有证明,相信不相信自己最决定)8506的标准版是只有 ...

AC模块当然很贵, 那是一块热有效值转换板,核心部件是一个高精度热电偶。
基本的功率计也很便宜,不过要在里面插一块谐波分析模块,价钱就差不多增加一个数量级

网友D:
交流电流精度是很难做的,以8846A的性能,交流电流也只敢标千分一, 楼主要做个万分五的电流源,我觉得不是一般的难。我强调的是这一点。。。

网友K:
这东西太牛X啦

发新帖 本帖赏金 2.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

网友G:
如果能搞定,进华为当工程师是没问题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30年来,精度有没有改变,还是看参数吧,在数据面前,任何修饰说辞都是苍白的.

就用你所说的福禄克吧, ...

我不玩FLUKE,也不看这些参数,我只是听说8506A的AC很牛,牛到什么程度我没关心过,只是看你们说到了我提出来而已,FLUKE对我来说基本到手就是把金封电阻拆掉,而且这电阻还不是我喜欢的,全是线绕的,新的表我更不会关心,因为金封少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不玩FLUKE,也不看这些参数,我只是听说8506A的AC很牛,牛到什么程度我没关心过,只是看你们说到了我提 ...

别人说交流电流精度很难做,高位表也不过0.1%, 你说高位表是**肋。
别人说要对指标,你说精度跟年代无关,只跟控制方法有关。
别人对比30年前和现在的代表作的指标,说明同样的控制方法,30年前后相差一个数量级。你说不看参数。
别人怎么办好呢?只好不说话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别人说交流电流精度很难做,高位表也不过0.1%, 你说高位表是**肋。
别人说要对指标,你说精度跟年代无关 ...

怎么和你说呢?
你自己说2002的AC精度也不怎么样,确实是,高位表的AC大多为**肋。我可没说整个表都是**肋。
AC精度高的大多设计为一台专用的表,其特点就是把AC做得很好,但这个表的DC电压和电阻做得怎么样,就看厂家良心了。
进30年来表的精度确实提高的不多,到现在依然是8位半,既然你说提高了一个数量级了,那你找个9半办出来看看。
与控制方法?还是转换方式?有没有关。这个我没权利说,没打准你拿二极管整流做得比福禄克好。反正我也不知道计量局是怎么做的。
我说我看参数是我平时没看FLUKE这些参数,我又没有这个表,我拿这个参数做什么。
别人怎么办好呢?那不就是等你说话?是你自己说那么贵的表测交流都一塌糊涂,把别人吓着的。

网友L:
楼主要做功率信号源,首先要有精度达到万分之五的测量仪器。
这就很不容易,省一级技术监督局大概也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怎么和你说呢?
你自己说2002的AC精度也不怎么样,确实是,高位表的AC大多为**肋。我可没说整个表都是** ...

8位半也好,9位半也好,体现的是分辩率,跟精度没有直接关系。
体现满量程的万分之一精度,只需要4位半,体现量程百分之一数值的万分之一精度,只需要6位半。
7位半已经可以体现量程百分之一数值的十万分之一精度,8位半就更能分辩一些细微的变化。
具体能做到几位,得看需要的分辩率和噪声(体现为跳字),当噪声水平可以再上一个台阶,就会有9位半甚至10位半.
你说说,为什么不用64位灌CD?

网友F:
引用 网友D:
8位半也好,9位半也好,体现的是分辩率,跟精度没有直接关系。
体现满量程的万分之一精度,只需要4位半, ...

64位CD这个扯太远了。主要原因是你买不起。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正弦波的动态负载如果能做到精度这么高的,一台几千万最少。兄弟不好搞的!!! ...

电表行业的校验台就是这样的要求啊,也就是一台四五拾万而已。

看来我的估价还是很靠谱的,我估计的是几十百把万

网友D:
引用 网友F:
64位CD这个扯太远了。主要原因是你买不起。

这就对了,同理,就算厂家能做出9位半不乱跳字又不影响响应的表,也没几个人会买。

至于你质疑 ” 即然精度已经提高了一个数量级,为何不把表从8位半做成9位半“, 你需要重新评估分辩率和精度的关系,成本的关系。。

最后建议,对面别人的问题,不要扯东扯西。我只会面对问题,你问我什么,我答什么,绝不回避。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就对了,同理,就算厂家能做出9位半不乱跳字又不影响响应的表,也没几个人会买。

至于你质疑 ” 即然 ...

你这是这么说,也没见你这超级版主给个建议方案,也就说一句:
这是准备卖几十百把万一台?六万块的吉时利2002八位半,交流电流档精度也只敢标0.1%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你这是这么说,也没见你这超级版主给个建议方案,也就说一句:
这是准备卖几十百把万一台?六万块的吉时 ...

楼主的要求,我实在是出不了主意,无能为力。因为我了解交流电流的精度是很难的。乱出主意等于放P

网友D:
而且,我在6楼所说的内容,有几个意思:
1,要求太高了,很难达到;
2,要准备比吉时利2002更好的测量仪表。
真正做产品的,可心领会。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电表行业的校验台就是这样的要求啊,也就是一台四五拾万而已。

目前的精确这么高的可调交流信号源,我也没见过!胜利的工程部都没有这样的设备的,福禄克的的就不清楚。精确这么高的信号源是每家研家仪表厂梦寐以求的设备。你应该见过的是直流不是交流

网友M:
真实精度肯定达不好达到0.1%。
关于表我说一下  :好的表其标的是0.1%,但其稳定性 及线性可以达到0.01%.做设备的精度是可以做到相对0.1%,现实中 计量局也没有那么好的表校准。我们很多设备都是没有校准的,或者就是拿我们自己的输出做校准。

网友E:
按这个技术指标 纯交流源 市场价格2-4万/台

网友N:
引用 网友D:
30年来,精度有没有改变,还是看参数吧,在数据面前,任何修饰说辞都是苍白的.

就用你所说的福禄克吧, ...

你这个规格估计不对,我在别处也找了一份,数字和你这个不一样,最主要的是像这种高档仪表的AC档,一定会指明频段,不可能全频段精度都那么高,一般是音频段精度最高

麻烦贴一下你的那一份,谢谢!

网友N:
楼主这个精度不可能达到,最多在某些个别工况下能达到,除非你这是百万级别的大型设备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按这个技术指标 纯交流源 市场价格2-4万/台

您好,这个牛B设备,麻烦发下链接大家研究下。谢谢

网友E:
一般每个基本档位10%-120%,如果做到低端mV档还是有讲究的,一般做电力产品的用户不需要这么低

网友O:
可以用16位DA+DDS芯片,我们以前这么多的,不过精度没你要求的这么高了

网友J:
一个正弦波,求出rms,是很容易的事,怎么会精度做不高?是哪出了问题?实在是想不通。比如测10A,用1mOhm采样,峰值10mVp,信号小。
但是1A时,就能用100mOHm采样了,100mVp,信号大了,怎么计算,也能出来高精度。
万用表的AC档做得不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N:
你这个规格估计不对,我在别处也找了一份,数字和你这个不一样,最主要的是像这种高档仪表的AC档,一定会 ...

你指的是这个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D:
30年来,精度有没有改变,还是看参数吧,在数据面前,任何修饰说辞都是苍白的.

就用你所说的福禄克吧,现 ...

你贴的这个指标,交流电压的精度比交流电流的精度高很多。可是你之前说万用表的交流电流也就是0.1附近,我理解的意思是——万用表的交流电流精度不行。但是我不理解为什么不行,因为我觉得交流电压行,那么交流电流就应该行。
可是很多手册里,都是交流电流不行。所以,我觉得是万用表这东西就这样的。不是说交流电流做不到0.05%的精度。

网友J:
有效值,在ADC之后,就能通过算术计算了。是能获得高精度的。
比如找个取样电阻,使用万用表的交流电压档位,测量,计算,就得到了高精度的交流电流结果。以此类推,获得高精度的交流电流有效值测量也能做得到。
这是我猜测的,我还没弄清楚为什么万用表出现交流电流档位精度不高的原因。

没那么简单,不然仪表厂家早就把交流电流精度做上去了,不至于比直流差至少一个数量级

网友D:
引用 网友J:
你贴的这个指标,交流电压的精度比交流电流的精度高很多。可是你之前说万用表的交流电流也就是0.1附近, ...

电流的测量,基于交流电压的测量。由于涉及取样、非线性、噪声等因素,电流的精度会小于电压精度。交流电流精度总是上不去,可能是交流I-V变换的较难比较大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D:
电流的测量,基于交流电压的测量。由于涉及取样、非线性、噪声等因素,电流的精度会小于电压精度。交流电 ...

赞同你说的原因。我做过几个月的万用表,当时抄的万用表里,取样电阻只有0.1和10,使用RMS to DC芯片,那个芯片本就不够准,如果数字信号计算就可以很准,前提得需要信噪比够好的信号,这时候取样电阻就得“够大”,大了之后,又发热太多,比如,电流增大10倍时,维持电压不变,取样电阻功耗增大10倍,这在仪器里边太热,受不了。要是把取样电阻外置,应该看起来就行了。因为,低SIAND的ADC已经很多了,做到0.05%,看起来是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G:
目前的精确这么高的可调交流信号源,我也没见过!胜利的工程部都没有这样的设备的,福禄克的的就不清楚。 ...

0.2级计费表的电表的必须要用0.01级的校验台,稳定性必须要在0.01%以上。他是针对工频(45--65HZ)而设计,带宽不是很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按这个技术指标 纯交流源 市场价格2-4万/台

你这个是便携式的,6路功放输出,针对一块表校验。

网友C:
引用 网友G:
目前的精确这么高的可调交流信号源,我也没见过!胜利的工程部都没有这样的设备的,福禄克的的就不清楚。 ...

应叫工频信号源,非信号源,频带有限。

网友C:
引用 网友J:
你贴的这个指标,交流电压的精度比交流电流的精度高很多。可是你之前说万用表的交流电流也就是0.1附近, ...

如果万用表按真有效值的电表IC设计的话,测交流绝对高的,可是带宽有限。还是成本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J:
赞同你说的原因。我做过几个月的万用表,当时抄的万用表里,取样电阻只有0.1和10,使用RMS to DC芯片,那 ...

热是最讨厌的,不过摸摸说的那块表,就需要热。是用电流的热效应来测量交流电流的,叫做热有效值变换

网友J:
我记得ADI或LINEAR有这个有效值芯片,基于功率的有效值测量,就是发热测量,这是有效值的原本定义。数字信号处理的成本高,电路结构复杂。
交流测量能做的稍微高些,肯定比直流差很多,因为交流测量需要带宽,噪声就更多,没法更准,我觉得。

网友B:
一整群的人在说不可能。

这个精度并非顶级的,只是普通的高精度交流源而已,也只是基层计量单位或企业用。

很多人都在拿万用表交流档的精度水平来说事,
那么我告诉你们,这根本就不是一码事。
万用表是通用产品,频响需要3Hz~300kHz,而且还要考虑各种非正弦波的测量,电压量程从100mV~1000V。
楼主只是50Hz+10kHz,满打满算最多是44Hz~10kHz的频响要求。
人家万用表的电流精度为何很低?那是因为在那种应用中,根本就没有多少用户有更高精度的要求,所以就不用花重金去改善采样电阻的频响了。
万用表交流档除了常见的精度指标外,通常还有一个指标,叫“传递精度”,这个指标可以比前面那高高出一个数量级。

我在3楼所提之配置及方案,是实现0.005%的标准源(非宽带型)所用的。
方案讲得比较笼统,不一定能看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目前的精确这么高的可调交流信号源,我也没见过!胜利的工程部都没有这样的设备的,福禄克的的就不清楚。 ...

你千万别再这儿拆“胜利”的台子。
他们家的校准用的5520,5700之类都是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M:
真实精度肯定达不好达到0.1%。
关于表我说一下  :好的表其标的是0.1%,但其稳定性 及线性可以达到0.01%.做 ...

不要以自己的**来推断天下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J:
赞同你说的原因。我做过几个月的万用表,当时抄的万用表里,取样电阻只有0.1和10,使用RMS to DC芯片,那 ...

那个芯片不够准?
八位半的3458A用的也是“那个芯片”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那个芯片不够准?
八位半的3458A用的也是“那个芯片”吧

我听说3458有两个模式,一个是有效值转换,另一个是有效值转换+波形扫描计算.
扫描整个波形并计算出电压很多表做不到,因为采样速度不够.3458的高速采样在这等于占了先天优势,但能采样到什么程度没关注过,只知道50Hz没问题.

网友B:
3458A的另一种模式是通过采样、保持、ADC来得到,基板相当于直接数字采样,但实际上3458A的最高AD转换速度也就是百K级,但是等效采样率还是可以的。
这个模式下的带内平坦度更好。

网友J:
引用 网友B:
那个芯片不够准?
八位半的3458A用的也是“那个芯片”吧

那个芯片是AD637。我就见过几款万用表,不知道你说的3458A是不是用的AD637。
我当时抄的那个用的是AD637,NI公司的PXI万用表是用1.8MSPS的ADC高速采样计算,我刚才看了下指标,也是不好(楼主提的0.05%),安捷伦的台式万用表,看过,也是高速ADC。

网友B:
引用 网友J:
那个芯片是AD637。我就见过几款万用表,不知道你说的3458A是不是用的AD637。
我当时抄的那个用的是AD637 ...

是的,3458A用的就是AD637(模拟模式)。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是的,3458A用的就是AD637(模拟模式)。

看来,那些高速ADC方案的万用表也不能把AC做得更好。只是读数速率高了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J:
看来,那些高速ADC方案的万用表也不能把AC做得更好。只是读数速率高了很多。 ...

现在万用表交流测量方案的重点是处理电路的频响,那么宽的频率范围内想要做到0.05%的平坦度是不可能的,
所以现在几乎所有的方案都没辙。

但楼主的要求不一样,是50Hz+10kHz,简单明确的频响要求。
实际上这种要求甚至都不需要AD637这类rms转换器,直接采用平均值响应的rms转换电路都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一下,负载是纯阻性负载吗?

就按照纯电阻负载来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见图。

好在输出容量并不大,可以采用线性方式。

大家反映看不了图
我重新上传下,我的方案估计大家都看不上@
电压方案:

电流方案:

我的这个方案精度不行!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见图。

好在输出容量并不大,可以采用线性方式。

你的意思是:
1:将真有效值转换芯片输出的直流来作为反馈--这个思路可以;
2:波形发生器?请问您的波形发生器是stm32的DAC模块还是?
3:整个反馈环路还是需要软件参与吧?比如波形发生器采用STM32的DAC模块的话。
4:请问功率放大部分怎么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信号源必须是DDS的,频率必须晶振,温补晶振是必须的,关键是功放,带负载能力,挂32个电子电能表不会自激 ...

对啊,觉得最核心的2个东西是:
1:功放。高保真度和低噪声的功放,我的图里面用的是
     分立器件搭建的电压功放,电流功放采用OP。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案?
2:反馈控制环节。据说有人采用硬件PID提高响应速度和负载调整率,辅助还有软件反馈。
     一头雾水,有无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了高精度,必须构成深度负反馈才行,加直流自动抵消电路。幅度稳定电路是必须的。 ...

实在不行,精度降低也可以啊,千五的可以有好的方案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啊,觉得最核心的2个东西是:
1:功放。高保真度和低噪声的功放,我的图里面用的是
     分立器件搭建 ...

一种是数字功放,PWM,1KW ,0.1%Rr失真,一种模快拟功放。你的那种20W的模拟功放即可以了。关键是反馈环节。

网友P:
精度不是你测,是你的电压源电流源能达到的精度,电能计量方面有专用的仪表测量,这个要求是对电能计量检测装置输出电压和电流的要求不是很高。你搜一下电能计量装置能达到这个要求的产品一大堆。电压和电流输出范围要靠改变变压器抽头才能达到这么宽的范围。

网友P:
搜一下“三相电能表检定装置”,看一下参数看能满足要求否,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Q:
楼主做这个干吗?卖不了几个钱。真想做的话建议投入几万块钱买个样机,其实这个东西就是电力行业用的三相标准功率源

楼主:
谢谢各位热烈的讨论。
现在就几点问题澄清一下。
1:输出电压电流的频率均为45-55Hz。至于21次谐波的话,精度可不受0.05%限制。具体指标1%即可。
     0.05%的精度要求和失真度要求只针对基波来说的,即45-55hz范围内。
2:有朋友说0.05%的要求的仪器动辄几百上千万,其实不然。有朋友已经说了国内售价有2-4W的报价。
     指标甚至更高,不过具体性能没有实测,但是既然厂家敢这么标,应该还是有可信度的,不乏上市
     公司的产品。这里贴出国内部分厂家产品参数。我的想法是不求达到他们的精度,尽量千5也行啊,呵呵。
公司1:

公司2:

公司3: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我觉得这种指标最关键的是反馈和功率放大部分。
怎么样构建快速反应和稳定的反馈是达到如此精度和负载调整率的关键,有厂家加入了硬件PID控制,这个确实不会啊。
然后就是功率放大部分,怎么样保证功率放大的稳定性和低失真?可以确定的是国内有厂家用的集成功放
来进行电流放大。
     以上供参考,欢迎大家一起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做这个干吗?卖不了几个钱。真想做的话建议投入几万块钱买个样机,其实这个东西就是电力行业用的三相标 ...

对啊,其实就是这个东西,跟功率源很像,或者直接叫功率源吧!
我不是想做功率源卖,国内很多厂家在做了,你们可以所搜下。
最近一个项目需要这个功能而已。
仪器探讨下看能否思路开阔,集思广益嘛~~

网友F:
如果你只是为了测试项目中的某个东西而做这样一台机子,成本上是划不来的,还不如买一台稳定的源+一台高精度的交流.表

楼主:
不是这个情况,扯远了!现在只想讨论下方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
1:将真有效值转换芯片输出的直流来作为反馈--这个思路可以;
2:波形发生器?请问您的波形 ...

1.是的,0.05%的有效值精度,所以在幅度上可以只关注有效值,而且是通过直流大闭环实现;
2.波形发生器无法采用STM32的内置DAC,因为这个幅度很难有效调节,应采用外置乘法型DAC,12bit就够了;
3.大环路的反馈无需软件参与,由直流误差放大器负责;
4.功放不是核心,能满足0.05%失真率的音频功放有很多,带宽50kHz、20多W的功率不难。

当然,如果你一定要把方案做得更复杂,用DSP、FPGA等进行大环路的控制也是可以的,那就得有高分高速并且高精度的ADC和DAC了。

楼主:
几个问题:第一是集成的功放只能用在电流吧?因为电压输出时电压要可调并且电压三百伏太高。第二个直流大闭环的话怎么建立模型?因为涉及到硬件pid参数设计啊,不知道我理解对不

网友Q:
分三步走。
一, 要测的准,测量的精度达到要求,是基础。
二,   开环输出放大环节正弦波一定要稳定。
三, 第三点就是自动控制反馈环节,建议还是找资深的自控方面的专家解决,比如说做过三相PWM整流器相关方面的专家解决。
可以请熟悉matalab的人,帮你建模仿真下。

发新帖 本帖赏金 2.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

网友Q:
可以找高校的老师,看能否理论上给你点建议。
你要做的这个确实跨度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几个问题:第一是集成的功放只能用在电流吧?因为电压输出时电压要可调并且电压三百伏太高。第二个直流大闭 ...

1个次级线圈可串并的工频变压器

楼主:
这个目前只是探讨一下。不过真的建模的话是有点难度啊,现在发现模电数电最基本核心的东西都涉及建模。这方面有了解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目前只是探讨一下。不过真的建模的话是有点难度啊,现在发现模电数电最基本核心的东西都涉及建模。这方 ...

探讨了又不做,不做出来没有数据你能说明点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探讨了又不做,不做出来没有数据你能说明点什么.

我做了个样机,基本如图中所示,性能不理想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做了个样机,基本如图中所示,性能不理想

在不保证电压精度的情况下你能保证其波形失真度吗?

楼主:
电压优于0.05%。电流千一。

网友R:
功放并不是关键,关键是反馈环和信号源,信号源精度高了,反馈环弄好了,很容易达到这指标,,

楼主:
反馈有高手没有?电路建模,设计PID参数,最后用电阻电容搭建硬件反馈网络?

网友F:
要做到这个精度,你的反馈电阻稳定度起码得在0.01%左右。电流检测起码也要达到0.02。否则你电路中其他部分误差大一点就做不到了。

网友F:
0.02% 上面少打个%

网友S:
我有做这样的产品,在行业内管它叫标准源。
用于校电能表。电流、电压通过升流、升压来实现。

楼主:
peak能讲讲什么方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