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极管稳压电路分析

楼主(2016-06-06):
电路如图,各点电压已有仿真结果。Q2工作在可变电阻区,Q2集电极稳定18V输出。Q2的状态是咋确定的?改电路带负载能力如何?

网友A:
图上除D1之外的所有元件去掉,直接从30V拉一个1k电阻到输出端就可以了,而且负载特性还比这个电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上除D1之外的所有元件去掉,直接从30V拉一个1k电阻到输出端就可以了,而且负载特性还比这个电路更好。 ...

当然是可以啦。但是当输入电压变化时,电阻串稳压二极管就不好使了吧。比如输入电压从30V到50V变化,用个稳压二极管串电阻,稳压二极管上的电流从12mA到32mA变化。这个三极管的电路,当输入电压变化时,R1和R3上承受的压降一直在2.4V左右,稳压二极管的电流机会不变,电路性能比直接串电阻会好些吧

网友B:
学习一下,交流一下。

网友C:
看不懂,确认电路没有问题吗?
凭感觉就是问题电路。

网友D:
Q2的EB加的是反压。

网友E:
这个仿真了下,输出18V左右。18V怎么推算出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仿真了下,输出18V左右。18V怎么推算出来的?

电源输出电压就得于稳压管D1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源输出电压就得于稳压管D1电压。

结果还比较容易得到。但是想要从Q1/Q2/Q3的工作状态去分析,为什么能够稳定18V输出,就不知道从何下手了。三极管MOS管什么的,果然还是理解的不够透彻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电源输出电压就得于稳压管D1电压。

刚开始Q1看成NMOS了,原来是PMOS,这样电路原理就清晰了
这类电路我还是习惯用集成运放替代此图中的差分输出部分。

如果输入电压高于30V,用运放就不大可能。高压运放不好找、挺贵。三极管耐压高、成本低。

网友A:
所以说,连基本概念都缺乏的人,再好的仿真工具也是白搭。
拿起模电的教科书随便翻看一会儿也就不至于画出这样的电路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结果还比较容易得到。但是想要从Q1/Q2/Q3的工作状态去分析,为什么能够稳定18V输出,就不知道从何下手了 ...

Q1/Q2/Q3可以看作运放:Q2输入看作运放IN+;Q1输入看作运放IN-;Q1漏极看作运放输出Out。运放的Out与输入负IN-连接在一起,这个运放构成电压跟随器。跟随器输入D1稳压。

楼主:
自己的发的帖子,跪着也要写完
关于这个电路,再说明下:
1)正如14楼所说,该电路本意就是给稳压二极管提供一个恒流。实际使用时,VCC电压范围较广,用这个电路是为了保证输入电压很高时,稳压二极管上电流不至于过大而烧坏。电路负载电流很小,仅1ma左右。
2)最开始贴的电路图,因为疏忽,Q1 的集电极和射极其实是画反了的。将电路更正如下,就很好理解了,Q1的Vbe为0.6V,R3上的压降一定,实现恒流。
3)但最开始贴的图,虽然c/e画反了,仍然能够起到一样的效果。因为ce之间无非也就是一个PN结,ce间的PN结正偏,压降也就0.6V左右,而且rbc的阻抗对于R3来说也足够大,同样能够实现实现恒流。

谢谢各位耐心解答,端午节快乐

网友G:
能否讲讲此图的原理,谢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自己的发的帖子,跪着也要写完
关于这个电路,再说明下:
1)正如14楼所说,该电路本意就是给稳压二 ...

楼主理解是有误的,稳压二极管本来就不需要恒流的,只要限流电阻取值合适稳压管是不会烧的。Q2的ce极接反了是不会工作的,也不会稳定在稳压管的稳压值。实际电压是R3经Q2的be结产生的,楼主说的ce是一个pn结,建议要认真看一下三极管的构造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理解是有误的,稳压二极管本来就不需要恒流的,只要限流电阻取值合适稳压管是不会烧的。Q2的ce极接反 ...

很难取到一个合适的电阻,在输入电压很高时,稳压二极管不会坏,并保证在输入电压较低时稳压二极管也能正常工作。
CE是PN结 是笔误,不好意思;本意是指BC。CE接反之后,BC之间有个0.6V的压降,而且rbc阻抗较大,通过R3实现恒流。

网友C:
先不考虑笔误,想法是对的。
直接用典型的稳压二极管、三极管的串联稳压电路,静态电流更小,少一个三极管,不是更好?

网友I:
引用 网友C:
看不懂,确认电路没有问题吗?
凭感觉就是问题电路。

电路应该是有问题。

网友J:
恒流源给稳压管供电,电路画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恒流源给稳压管供电,电路画错了。

能否说明下,问题具体在哪里?是Q1 的ce反了吗?

网友K:
这样还不更简单?恒流特性也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