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配置ADV7188

楼主(2016-06-06):
求示例~类似的都可以~
cvbs格式视频输入(通过I2C接口)FPGA,通过FPGA配置7188的SCL和SDA输出PAL制式…………

楼主:
有类似的相关的FPGA配置7188示例程序都可以,谢谢各位啦………………啊…………啊………………啊………………

网友A:
你可以参考下配置ov670测程序

网友A:
就是de2开发板配置的。

网友B:
你是要FPGA配置iic吗

网友B:
fpga里面都是写好顺序地址,直接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要FPGA配置iic吗

对的对的,有相关的例程可以分享一下不~谢谢~

网友C:
I2C输入视频不慢吗

网友D:
CVBS是一种比较老的显示方式,应该是第一代视频显示输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