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为什么好多人都没有用过STM32的模拟看门狗

楼主(2016-06-06):
void Adc_dog(void)
{

        ADC_AnalogWatchdogSingle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6);//设置看门狗ADC通道
        ADC_AnalogWatchdogThresholdsConfig(ADC1, data_DLset, 0x00);//设置看门狗通道高限/低限。
        ADC_AnalogWatchdogCmd(ADC1,ADC_AnalogWatchdog_SingleRegEnable);//设置规则组单次转换那个啥
        ADC_ITConfig(ADC1,ADC_IT_AWD,ENABLE);//开门放狗使能

}
void NVIC_ADC_Configuration(void)//ADC¿´ÃŹ·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ADC1_2_IRQn;//设置中断向量地址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开使能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0;//那啥优先权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0;//那啥优先权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首先这个程序现在是可以正常ADC超限中断了。
但是我有几个地方还是没有明白望高手指点:

1.看门狗中断是在看门狗启动后就可以像GPIO——EXTI一个中断吗(当外部电压信号高与设定值自动进入中断吗)
2,看门狗如果不是第一种情况工作那么是:看门狗启动后,然后在每一次ADC转换启动的时候才检测是不是超限然后再中断吗?

网友A:
应该是设计时候就避免了这种情况发生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设计时候就避免了这种情况发生不

设计的时候?难道STM32不可以做到连续间隔3US读一次ADC的值。

楼主:
各位码神,请问有办法也做到3US超限响应ADC看门狗中断吗?

网友B:
应该是第一种工作方式,不过要等到转换完成才比较,看内部示意图没有硬件比较器。
adc最快1us,加上最高级中断响应(自己设定)延时,应该可以满足3us响应,
但可能有万一的情况。。。楼下补充!

网友C:
哎 给你个工程吧,我以前用过
文件太大,传不了 算了 你自己琢磨吧

网友D:
我用过模拟看门狗做掉电检测用,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E:
STM32很多时候挂掉时在外面拉低复位引脚都不管用,要断电才行……你说搞个片内看门狗能有多大作用呢

网友F:
模拟看门狗,第一次听说,
跟看门狗有啥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M32很多时候挂掉时在外面拉低复位引脚都不管用,要断电才行……你说搞个片内看门狗能有多大作用呢 ...

我是用来做电机过流保护 用的,要求3US内一定要响应电流过大就关断要不然MOS管会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哎 给你个工程吧,我以前用过
文件太大,传不了 算了 你自己琢磨吧

可以加个QQ吗25406057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第一种工作方式,不过要等到转换完成才比较,看内部示意图没有硬件比较器。
adc最快1us,加上最高级 ...

你的意思是用定时器间隔3US中断一次然后去读 ADC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模拟看门狗,第一次听说,
跟看门狗有啥区别吗

还真有没听过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M32很多时候挂掉时在外面拉低复位引脚都不管用,要断电才行……你说搞个片内看门狗能有多大作用呢 ...

我不是用他来做掉电检测的,我是用来做电流过流保护,要求在3US内一定要响应关断输出。不要然后果很严重的

楼主:
咋就没有高人指点呢?

楼主:
高手指点一下啦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不是用他来做掉电检测的,我是用来做电流过流保护,要求在3US内一定要响应关断输出。不要然后果很严重 ...

比较器不好些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模拟看门狗,是先AD转换,比较,超过阈值就请求中断。
中断响应:压栈,处理。。。

我只是用STM32来控制外面的PWM电路,没用内部的PWM。

网友I:
3US内反应,速度快 啊

网友J:
要看个人喜好吧,有的人觉得没必要用,所以也用的少。

网友A:
这个问题实在是深奥了,模拟看门狗?难道就是不停的扫描?

楼主:
你说的是模拟比较器是吧?好是好但是板子在机器里面要调还要打开机箱,如果用单片机直接用触屏设定就可以了多方便,

网友K:
adc最快1us,加上最高级中断响应延时,应该可以满足3us响应

网友L:
引用 网友D:
我用过模拟看门狗做掉电检测用,效果还是不错的

你好,你用过模拟看门狗做掉电检测?有例程可以给看看吗

网友M(2016-11-29):
什么东东

网友N(2017-05-03):
引用 网友E:
STM32很多时候挂掉时在外面拉低复位引脚都不管用,要断电才行……你说搞个片内看门狗能有多大作用呢 ...

你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芯片bug还是?我们的产品也出现类似现象,程序挂的情况下,外部复位都不管用,要掉电重启

网友O:
第一次听说模拟看门狗,立马学习了解一下,貌似是ST才有的,感觉上就是一个能产生中断的可编程上下限比较器,不知道理解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