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5.00元(功能说明)
【变废为宝】自制电磁波检测仪

楼主(2016-06-06):
非常抱歉,因为我写的太多了,所以我只能发附件,还望各位谅解。

楼主:
对不起,那个附件是坏的,我重发一份

楼主:

最近闲的无聊,忽然想DIY点东西玩玩,整好上次朋友送了我一包元件,这下用上了。

这是我要DIY一个电磁波检测仪。它的原理就是电磁波被一个电感感应出来,然后经过倍压整流和滤波读出数值。

这个东西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不需要电源就可以工作,而且可以使用万用表读出数值。

这是需要的所有元件:

1N60  5

6.8NF瓷片电容5

30mH电感  1

10nF涤纶电容1个(用涤纶纯粹是为了美观,用瓷片也可以)

0.5漆包线210CM

砂纸一张(刮漆用)

鳄鱼夹一对

10V量程电压表1个(万用表也可以)

来张全家福:

这就是电路图,简单爆了

先发这么多

楼主:
这个是好的附件
大家放心下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好的附件
大家放心下载

写的多的话,能够分开发帖么,要下载附件来看的话比较还是不方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的多的话,能够分开发帖么,要下载附件来看的话比较还是不方便呢

好的我以后会注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我以后会注意的

这次最好就直接粘贴在帖子上吧

网友B(2017-01-28):
请问这个有啥作用呢

网友C(2019-03-06):
可以探测手机信号吗

网友D(2019-08-12):
大哥,按照你给的电磁波检测专门买的零件为什么检测不出效果呢?一点点压都没有呢

网友E(2020-02-20):
首先感谢楼主分享好东西!但不知楼主最后测量节能灯是怎么测的? 是不是把电感靠在灯管上吗?
如果效果可以,我也想做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