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小型晶体管开关电路

楼主(2016-06-06):
  Q3是一个PNP型开关,此开关控制另一PNP型开关Q4,Q5是另另一NPN型开关,与本文无关。

  实验是想研究Q3偏置电阻对Q4导通情况的影响。电路的设计需求是Q3导通Q4截止,反之亦然。然而可能在Q3导通而VCE较大时,Q4也随之导通。这种情况在Q3负载电容R29固定时,往往是由R27取特定范围值导致的。在PSpice中做个DC扫描,R27从100k变化到10M,结果发现Q3确实不用完全关断Q4就导通了,而且R29的电流不会降低太多,也就是R29的分压没降低多少Q4即可导通,此时Q3对R29分压影响迅速降低,Q4开始保持R29的分压。这个电路的问题在于Q3对Q4的开关界限不够明显,在R27取值合适的情况下,比如要么小于2M要么大于3M,电路没有问题,否则会导致之前所担忧的情况。

  尝试在Q3与Q4之间增加一个二极管,以增加Q4导通的门槛。结果发现有一点点用,但是这个二极管的压降还很小,对开关性能的改善不大。无论把这个二极管换成数个二极管的串联,还是换成稳压管,漏电流都是个问题,足以造成Q4的弱导通,这里就不上图了。下一步考虑MOS管。

  图1

  图2

  图3

  图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