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有一个关于中断的疑惑请教

楼主(2016-06-06):
有一个关于中断的疑惑请教,在学习F030的中断,根据datasheet F030CC有6个串口中断。
但是配置开启中断的库函数参数只有USART1和USART2
即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这句是对的,
但是换成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4_IRQn;就错了,
查看库文件就没有USART4_IRQn这个参数,这是为什么?难道配置方式不一样吗

网友A:
usart3/4/5/6...他们几个共用一个中断矢量。

你可以在参考手册里的VECTOR TABLE看到相关信息,

启动文件里也可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art3/4/5/6...他们几个共用一个中断矢量。

你可以在参考手册里的VECTOR TABLE看到相关信息,

我知道是共用的,问题是怎么配置才能开启。。。没有找到参数

网友A:
/**USART3 GPIO Configuration
    PB10     ------> USART3_TX
    PB11     ------> USART3_RX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0|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4_USART3;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 Peripheral interrupt init */
    HAL_NVIC_SetPriority(USART3_6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USART3_6_IRQn);
  /* USER CODE BEGIN USART3_MspInit 1 */

  /* USER CODE END USART3_MspInit 1 */

网友B:
应该写成:UART4_IRQn

楼主:
找到原因了,必须要自己编辑stm32f0xx.h文件,选择里面的#define STM32F030xC去掉注释(我用的是030CC),另外必须要把其他所有的型号定义注释掉!否则下面的变量列表会选择错误,找不到该找到的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