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在89c51单片机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6-06-06):
#include<reg52.h>
sbit wela=P2^7;
sbit dula=P2^6;
void main()
{
        wela=1;
        P0=0xfe;
        wela=0;

        dula=1;
        P0=0x06;
        dula=0;
        while(1)}//哪个大神能告诉我为什么给P0口=0xfe时是亮第一位的数码管,而在段选中为什么P0口=0xo6时是数码管显示数字1?

网友A:
和神说话吗?

网友B:
你应该把电路贴上来,别人才好帮你

网友C:
先了解led和数码管的点亮原理吧。

网友D:
数码管的基本原理,一段段的led啊

网友E:
动态显示LED的基础啊。找本书或网上教材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动态显示LED的基础啊。找本书或网上教材看看。。。。

!!!好像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F:
其实这个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在P0口的接线上。如果P0=0x7f(0111,1111),P0.0口接第一个显像管,那就是第一个亮,接第二个就是第二个亮。估计你不是自己搭建的电路,那么新买的学习板,你自己看看电路图,要是看不懂就自己不停地改变P0赋值,多试几次就清楚了。当然显像管分为共阴极和共阳极,他们信号正好相反。注意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