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PU6050采集得到姿态,如何用显示屏显示坐标图表示...

楼主(2016-06-06):
课设题目如下:
采用MPU6050传感器模块(或其他传感器模块),采集刚性物体姿态,并在nokia5110 LCD上,以图案和指针形式,显示方向、倾斜角度等信息。
现已得到了yaw,roll,pitch三个姿态角,如何用TFT显示坐标图来表示姿态呢(建立图形随姿态转动)?求大神帮忙!谢啦!

网友A:
这个问题需要问得

网友B:
图案用背景方式贴图
指针可用GIF动画方式显示,即把指针的每个可能位置做成小图片送显.
指针动画,可用下面工具分解合成

建议去玩这个串口彩屏,便宜又好用

指针动画可用图画软件制作
1. 画一根指针
2. 画面旋转一个角度,例如5°,保存为01.gif
3, 再转5°,保存为02.gif
4. 在程序中,需要几度的指针位置,就把对应的图号送显.
5. 想达到动画效果,就把停止位图号前的图号,依次送显,相邻位置延时一段时间,时间短,转动快,反之转动慢.

其实网上可下载现成的指针动画,若是swf格式,可用下面工具转成GIF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