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485通信问题

楼主(2016-06-06):
(无正文)

网友A:
注意半工通讯时间啊。

楼主:
时间注意了,延时时间足够长。可是还是不行,跟PC通没问题呢

网友B:
测一下你单片机与485 IC之间的接口电路

网友C:
你这么说,谁也不知道原因,分析问题需要测试电压、波形,给出原理图等。

网友D:
说明你写的485通信程序与同事做的485通信不协调,而买的232转485模块容错性比较好所以收发正常,还是修改你写的485通信程序吧。

楼主:
没来得及回复。找到原因了,确实是自己程序问题,串口接收判断是否接收完成的地方出问题。6楼分析的太对了,买的模块容错性好,当时调子模块的时候测试正常就没再管,导致后来的问题。,还是细心+牢固基础

网友E:
兼容性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