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KF8V111SBR等 有货吗?

楼主(2016-06-07):
请问 下列芯片的某一种,有货吗?
KF8V111SBR
KF8V111SDR
KF8V211SBR
KF8V211SDR
KF8V218SDR
KF8TS2302SB
KF8TS2308SD
KF8TS2402SB
KF8TS2408SD

实际使用要求,低管脚,内带1路12位ADC, 一个485口(没有串口,就用定时器软件模拟)即可。

也请版主推荐一下,或其他符合要求的芯片型号。

网友A:
这个基本要求KF8V系列多数都能满足。以上都是12位ADC,精度还是很靠谱的,有用于检测1mV电压不用放大,OP的失调可能大于1mV。

网友B:
这些都是大批量使用的芯片,都有库存的。

网友C:
这个可以有

网友D:
KF8V327,带有UART口,12bitADC可以关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