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步进电机 堵转检测和零点检测?

楼主(2016-06-07):
我现在打算使用步进电机,来驱动机器人的胳膊,可以360度转动,可以在任一位置保持不动。胳膊重量为200g,力臂为5cm。
现在要解决2个问题:
1、堵转检测 2、电机零点检测
有以下3个办法:
1、使用电位器
2、霍尔接近传感器+AB增量编码器
3、绝对值编码器。
但是,与厂家沟通,如果要在现有步进电机的基础上增加编码器,需要重新开模,开模费用太贵。我的预算是步进电机在100元以下。
同时使用ALPS的旋转电位器,套在减速器的输出轴,旋转电位器电气角度最多只有340度,没有办法覆盖360度。
请教一下,在不开模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加上编码器?或者怎样通过电位器来解决堵转和零点检测的问题?
感谢。

楼主:
是否可以使用霍尔电位器来实现?有没有推荐厂家和型号?

网友A:
考虑一下磁编码器,可以SPI口读取绝对位置,可以增量输出A,B信号

网友:
我们有这样的芯片方案,加995971182发资料给您

网友B:
用多圈电位器并辅以零位校准,成本最低。前提是你单片机的ADC起码得12bit的,并且速度足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