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 烧不进去程序

楼主(2016-06-07):
stm32 烧不进去程序,显示can't halt  the core,还有就是只能烧进去一次,第二次以后就烧不进去了

网友A:
检查下目标板的供电 与 连接线路。

另外 有用到调试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目标板的供电 与 连接线路。

另外 有用到调试口吗?

供电连线是好的,调试口ltag第一次用是好的,第二次就不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供电连线是好的,调试口ltag第一次用是好的,第二次就不行了

你确认下是否将JTAG口当GPIO口用了。

网友B:
JTAG接口被锁了吧

网友C:
都是用USB接口或者串口下载,没有JTAG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