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 光电编码器测速

楼主(2016-06-07):
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直流电机正交编码电路测速的程序,毕业设计,急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Br1rjtLGAaOohhnqIG99xHOOZhlMDdlZL5ml92g8Rqjpf16vk_JpOS-Vk3ubsJDCAKlj ...

打不开啊

网友B:
/* =================================================================================
程序说明:
(1)M法测速
------------------------------------------------------------------------------------
使用说明:
(1)采样周期必须小于定时器2的计数周期,即Tc<T
(2)使用该程序时需加载文件 f281xbmsk.h
================================================================================= */

//===========================================================================
// f281x_speed_m.h
//===========================================================================
#ifndef __F281X_SPEED_M_H__
#define __F281X_SPEED_M_H__

#include "f281xbmsk.h"

/*------------------------------------------------------------------------------
Initialization states for CAPCON
-------------------------------------------------------------------------------
禁止捕获单元1和2,即使能QEP电路;使能捕获单元3、检测上升沿、选择定时器2;
------------------------------------------------------------------------------*/
#define QEP_CAP_INIT_STATE    0x9004

/*------------------------------------------------------------------------------
Initialization states for T2CON
-------------------------------------------------------------------------------
时钟源选择QEP电路;定向增/减计数;使能定时器操作;
------------------------------------------------------------------------------*/
#define QEP_TIMER_INIT_STATE (FREE_RUN_FLAG + \
                                                          TIMER_CLOCK_SRC_QEP + \
                                                          TIMER_DIR_UPDN + \
                                                          TIMER_ENABLE + \
                                                          TIMER_COMPARE_LD_ON_ZERO)

/*-----------------------------------------------------------------------------
结构体类型定义
-----------------------------------------------------------------------------*/
typedef struct
{
        Uint16 LineEncoder;                 // 参数:编码器光栅数,即编码器线数
        float Tc;                                         // 参数:测速时间(s)

        Uint16 NewValue;                         // 变量:当前T2CNT的值
        Uint16 OldValue;                         // 变量:前一步T2CNT的值

        Uint16 M1;                                         // 变量:在一定时间内测取编码器输出脉冲个数

        Uint16 Direction;                         // 输出:编码器旋转方向
                                                                        //当Direction=1时,编码器正转(顺时针)
                                                                        //当Direction=0时,编码器反转(逆时针)
        float SpeedRpm;                         // 输出:电机转速(r/m)

        void (*init)();                         // 指向初始化函数
        void (*calc)();                         // 指向计算函数

} SPEED_MEAS_QEP;

/*-----------------------------------------------------------------------------
SPEED_MEAS_QEP型变量的默认初始值
-----------------------------------------------------------------------------*/
#define SPEED_MEAS_QEP_DEFAULTS {1000,0.0002, \
                                                                 0,0x7FFF, \
                                                                 0, \
                                                                 0,0, \
                                                                 (void (*)(void))F281X_EVA_QEP_Init, \
                                                                 (void (*)(Uint32))speed_m_calc}

/*-----------------------------------------------------------------------------
函数声明
-----------------------------------------------------------------------------*/
void F281X_EVA_QEP_Init(void);
void speed_m_calc(SPEED_MEAS_QEP *p);

#endif // __F281X_SPEED_M_H__

//===========================================================================
// End of file.
//===========================================================================

//===========================================================================
// f281x_speed_m.c
//===========================================================================

#include "DSP281x_Device.h"
#include "f281x_speed_m.h"

// 定义QEP模块初始化函数
void F281X_EVA_QEP_Init(void)
{
        // 设置捕获单元
        EvaRegs.CAPCONA.all = QEP_CAP_INIT_STATE;

        // 设置捕获定时器
        EvaRegs.T2CON.all = QEP_TIMER_INIT_STATE;

        // 初始化T2周期寄存器
        EvaRegs.T2PR=0xFFFF;

        // 初始化计数初值
        EvaRegs.T2CNT=0x7FFF;

        // 设置QEP1、QEP2、CAP3为功能引脚
        EALLOW;                                                                                // Enable EALLOW
        GpioMuxRegs.GPAMUX.all |= 0x0700;
        EDIS;                                                                                // Disable EALLOW

}

// 定义电机转速计算函数
void speed_m_calc(SPEED_MEAS_QEP *p)
{
        // 检测旋转方向
        p->Direction = EvaRegs.GPTCONA.bit.T2STAT;

        // 检测编码器输出脉冲个数
        p->NewValue = EvaRegs.T2CNT;
        if(p->NewValue > p->OldValue)
                p->M1 = p->NewValue - p->OldValue;                         // T2增计数_编码器正转(顺时针)
        else
                p->M1 = p->OldValue - p->NewValue;                         // T2减计数_编码器反转(逆时针)

        // 计算电机转速
        p->SpeedRpm = 60*p->M1/(4*p->LineEncoder*p->Tc);

        // 为下步计算作准备
        EvaRegs.T2CNT = 0x7FFF;                                                 // 重装计数初值
        p->OldValue = 0x7FFF;                                                         // 旧值永远为计数初值

}

//===========================================================================
// End of file.
//===========================================================================

//===========================================================================
// Main.c
//===========================================================================

// 将工程用到的头文件包含进来
#include "f281x_speed_m.h"        // Include header for the SPEED_MEAS_QEP object

// 宏定义
#define NUMENCODER                         1000                 // 编码器光栅数
#define PWM_FREQUENCY                 20                        // 测速时间 (s)

// 全局变量
float32 T = 0.001/PWM_FREQUENCY;                // PWM调制周期,也是离散化的采样周期 (s)

// 电机转速检测对应的结构体变量
SPEED_MEAS_QEP speed1 = SPEED_MEAS_QEP_DEFAULTS;

void main()
{
        // 初始化电机转速检测模块
        speed1.init();                                                        // 初始化QEP模块
        speed1.LineEncoder = NUMENCODER;
        speed1.Tc = T;

}

interrupt void MainISR(void)
{
        // -------------------------------------------------------------------------
        //    电机转速检测
        // -------------------------------------------------------------------------
        speed1.calc(&speed1);                                                 // 启动电机转速检测
        output1 = speed1.SpeedRpm;

}

//===========================================================================
// End of file.
//===========================================================================

网友C:
我有分享的帖子    你可以找找运动控制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