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IIC问题求教

楼主(2016-06-07):
大神们,   用M3写了个模拟IIC程序驱动DAC,工作无问题。后面将这个程序移植到F407的UCOS平台,DAC死活没有ACK应答,搞不懂什么原因。
   有如下变动:
  1,F407  UCOS平台引线变长了。----为此,缩短了引线,增加了GND线尝试,发现没有改善。
  2,降低IIC速度。将IIC的CLK脉宽从20US降低到40US,还是没有反应。
大神有什么建议么?
十分感谢!

楼主:
多谢,
  示波器看了波形也没变形。。。。

网友A:
上拉电阻可以检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拉电阻可以检查下。

多谢,
  两边的上拉电阻用的一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
  两边的上拉电阻用的一样了

可以尝试增大上拉看看

网友B:
示波器同时观察SCL和SDA,主机发出的每一位数据都可以读出来,
对比正确的数据,要保证对。

主机发出正确的数据,任务就完成了,这时皮球在从机一边;
如果没有ACK响应,大概几方面:
主机没有发出正确的命令,所以从机没响应;
硬件方面问题,比如主机端口没有转换到输入状态;
从机芯片有问题。

网友C:
估计硬件有问题,查写连接是否都对

网友D:
电平是不是足够低,能不能被识别到?波形没有变形,但发送的数据是否正确,可以对比分析一帧数据看一下,这样就能排查问题在Master端还是Slave端。

网友E:
示波器都看不出问题,其他的办法就不要想了。

网友F:
是不是被操作系统中更高优先级的任务给中断了,在操作系统中单独运行这一个任务试试呢

网友G:
或者干脆先不跑OS,基本功能调通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