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usb 端点数据接收 数据流量控制怎么实现?

楼主(2016-06-07):
S他们F103 USB配置成Printer Device后,我怎么实现接收数据的流量控制?也就是我把Out令牌的数据包接收后靠背到用户缓冲区,单用户缓冲区满时,USB要停止数据接收,等待用户处理接收到的数据;当用户缓冲区空时,恢复USB数据接收。
我用SetEPRxStatus(ENDP1, EP_RX_DIS); 及SetEPRxStatus(ENDP1, EP_RX_VALID);机制 或禁止/允许USB_LP_CAN1_RX0_IRQn中断,都无法很好的实现数量流量控制。

哪位大大可以指教下?

网友A:
如果你用户缓存满,就不要从USB取数据,USB DEVICE会返回NAK给USB HOST,那么USB HOST就不会下发数据了,直到你把USB上的数据取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