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滤波会降低信号平均值,怎么破?

楼主(2016-06-07):
    上图是我个人常用的阻容滤波电路,输入IA是0-3.3V的模拟信号,自电流传感器输入。输出直接接到单片机ADC。
    通常问题是,如果RC参数较小,滤波达不到效果,如果RC太大,会有大量高频信号自电容流出,造成信号的平均值降低,最终还是测量不准。
    各位是怎么解决的?有什么妙招没?或者其它滤波方案?
    欢迎讨论,谢谢!

网友A:
无源滤波肯定要损失一点信号,你后面不是有运放么?搞有源滤波或者放大一下补偿就可以了啊。

网友B:
世界上没有不损耗的无源电路,你想滤波好,截止点陡峭一些,可以用多阶的有源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世界上没有不损耗的无源电路,你想滤波好,截止点陡峭一些,可以用多阶的有源滤波。 ...

我图上算不算一阶有源滤波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图上算不算一阶有源滤波啊?

你这个就是一阶RC低通滤波。
既然加了运放了,不如改为二阶有源低通滤波器,效果会好很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图上算不算一阶有源滤波啊?

不算有源,你这个是一阶RC低通+一个运放的BUF

网友D:
用高阶有源滤波器。
如果不想改电路, 可以使用数字滤波器, 高阶的 IIR 或 窗口 FIR 都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E:
差分采样会不会好些,可以抑制共模干扰了,不过建议减小RC值实际测试一下

网友F:
一阶RC低通滤波

网友G:
他这里的运放是构成的电压跟随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