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ccs无法卸载

楼主(2016-06-07):
大家好,我的ccs4.12安装完成后提示要装JDK,装好JDK后仍不能运行,现在打算卸载重装居然卸载不了。提示 仅完成部分的 readprocessmemory 或 writeprocessmemory请求

网友A:
重装CCS前要先干净卸载CCS软件:
第一:在“开始”的“控制面板”里将您想要删除的CCS程序给删掉了。

第二:在相应的本地磁盘路径下将CCS所在文件夹手动删除。如:您是按默认路径安装在C盘,那么到C盘
      下将文件夹“CCStudio_v3.3”手动删除。(建议永久删除:Shift+Delete,点确定)

第三:在注册表编辑器里把注册的信息删掉。在“开始”的“运行”里的打开目录里输入“regedit”,
      进入注册表编辑器,找到第三个文件夹“HEKY_LOCAL_MACHINE”里的“SOFTWARE”下的“Texas
      Instruments”。再找到跟自己想删的CCS相关的信息,将其全部删除;如果您只装了这一个CCS,
      想删除,建议您将整个“Texas Instruments”文件夹都删除。(建议永久删除:Shift+Delete,
      点确定)

这样,就保证CCS完全彻底地删除干净了。
接下来,是安装CCS,强烈建议把所有杀毒软件和跟杀毒有关的程序包括奇虎360等等,以及它们的后台
运行和所有监控,都关闭,能关闭进程尽量关闭进程,不能的点关闭。建议把CCS装在默认路径,即C盘
下,在整个安装过程中,注意出现的错误提示,看是否能点Ignore(忽略)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