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调试问题

楼主(2016-06-07):
昨天调试一个MINI58程序,正常。
但今天再打开工程进入调试时却进不了MAIN函数,一进调试就跳到startup_Mini58Series.s,这是为什么?

昨天调试我还做了备份,都 是这情况。找不到原因,请大虾指教

网友A:
一直用printf调试的路过

网友B:
电源问题或者其他问题,导致的中断, 看看 有没有中断开了 没去响应的 .

网友C:
官方的例程搞一个试试看,如果可以,就在原来工程基础上修改代码。

网友D:
第一次听说过夜后就废了的。后来是不是过一夜就好了

网友E:
不调试直接下载能否正常运行,如果可以,那是工程配置错误。

网友F:
搞好了没,咋回事啊,第一次听说。。

网友G:
应该是出现了中断或异常了吧